[学习资料] 原来结构体变量也可以直接赋值

楼主(2024-05-16):
#include <stdio.h>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b;
} DD;

DD dd;
DD cc;
int main()
{
   /* 我的第一个 C 程序 */
   printf("Hello, World! \n");
        dd.a=12;
        dd.b=3214;
        cc=dd;
   printf("dd.a=%d;dd.b=%d\n",dd.a,dd.b);
   printf("cc.a=%d;cc.b=%d\n",cc.a,cc.b);
   return 0;
}
猜猜结果是如何的?

网友A(2025-08-30):
在 C 语言中,结构体变量可直接赋值,编译器会自动按成员逐一拷贝,无需逐个赋值,简化操作,尤其适用于同类型结构体间数据传递。

网友B:
结构体变量确实可以被直接赋值

网友C:
结构体直接赋值还支持 “函数返回结构体” 和 “结构体作为函数参数”,避免了用指针传递的繁琐

网友D:
如果结构体中含有指针成员,赋值后两个结构体的指针成员会指向同一块内存,可能导致数据混乱或内存泄漏。

网友E:
如果结构体中包含指针成员,那么这种赋值方式只会复制指针本身的值,而不是指针所指向的内容。

网友F:
赋值的两个结构体变量必须是完全相同的类型,否则编译器会报错。

网友G:
在函数参数传递、数组操作等场景中,结构体赋值能显著简化代码。

网友H:
结构体(struct)变量确实可以直接赋值

网友I:
进行赋值的两个结构体变量必须是相同类型

网友J:
结构体变量可以直接赋值,前提是类型相同。

网友K:
这种赋值方式会将源结构体的所有成员逐个复制到目标结构体中。

网友L:
结构体变量在C语言中可以像基本数据类型一样进行直接赋值。

网友M:
可以考虑使用指针传递或动态内存管理。

网友N:
如果结构体包含指针成员,赋值后指针本身会被复制

网友O:
直接赋值是“值复制”,即所有成员值被复制

网友P:
赋值是浅拷贝,需注意指针成员的管理。

网友Q:
直接赋值操作是浅拷贝

网友R:
这种赋值方式简洁且易于理解

网友J:
结构体变量确实可以直接整体赋值,这是结构体的基本操作之一。

网友S:
在C语言中,如果两个结构体变量类型相同,可以直接使用赋值运算符 = 进行整体赋值。这种赋值方式会逐个成员地复制数据,相当于浅拷贝。

网友T:
当结构体较小且无需深拷贝时直接赋值最便捷

网友U:
结构体变量可以直接进行赋值操作

网友V:
可以考虑使用指针或引用。

网友W:
直接赋值可能会涉及大量的数据复制

网友X:
如果结构体包含指针,复制后两个结构体的指针会指向同一内存

网友Y:
两个同类型结构体变量的内存布局必须完全一致。

网友Z:
编译器会生成代码,将源结构体的每个成员值复制到目标结构体的对应成员。

网友AA:
C 语言标准(C99 及以后)支持结构体变量直接赋值,赋值时会逐成员拷贝数据,无需手动逐个赋值。比如struct Student a = {1, "Tom"}; struct Student b = a;,执行后 b 的每个成员与 a 完全一致。但要注意,若结构体含指针成员,直接赋值会导致指针指向同一块内存,修改时需警惕浅拷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