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毛刺疑问?

楼主(2024-05-16):
在维修一个电源时发现电源输出有明显的毛刺,间图片。该电源采用UC3844作为控制芯片,芯片的8脚5V基准,4脚锯齿波,7脚供电也有相同位置的毛刺,不知道这个毛刺可能的来源,请大家帮忙解惑,谢谢!

                           tyw 注

@tyw :多谢前辈指点迷津!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查芯片电源啊

你都自己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电源啊

你都自己说了

会不会是外部电路滤波效果不良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外部电路滤波效果不良造成的?

也许吧

测试看看供电电源的频率,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