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功率电阻的消耗功率计算

楼主(2024-05-16):
功率电阻不同公式计算的的功率

IIR,UI计算功率得到的值不一样,2515电阻,50毫欧,一端的电压12.6V,流过的电流2.4A,那么在电阻上的功耗,IIR计算出来的功率是2.4*2.4*0.05=0.288W,而UI计算出来是12.6*2.4=30.24W,相差了几十倍,是哪里计算错误?按道理计算功率两个公式都可以的吧?是不是电压不应该用12.6V?

网友A:
你连撒谎都不会。把“50毫欧,一端的电压12.6V,流过的电流2.4A”抄写500遍。

别激动
V5

网友B:
"一端的电压12.6V"

如果只有一端,应该是叫电位

网友C:
电阻两端电压你未知!

网友D:
初三学生都会计算的题目。
你50mR上的电阻电压是12.6V?????????

网友E:
电阻功率 i*i*r
另外 一端的电压12.6V  另一端呢?

网友F:
你咋无端地引入了一个天大的电阻(相对于那50毫欧而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连撒谎都不会。把“50毫欧,一端的电压12.6V,流过的电流2.4A”抄写500遍。 ...读书时,"抄写xx遍"这样的事不知做了多少了。。。

网友H:
将公式中的字母的定义弄准,结果一定相同。

直流电路中,IIR,UI计算功率的定义为:
I——流过电阻的直流电流;
R——电阻的阻值;
U——电阻两端的电压差。

该题中,50mΩ电阻两端的电压差不可能是12.6V,你乱引用数据,当然得不出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