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和51单片机

楼主(2024-05-16):
本人新手,大一新生,现在自己想先接触单片机。想问两个不同的单片机连接吗,51单片机可以和esp8266单片机连接吗?

网友A:
可以的。通过串口连接。

感谢

网友A:
可以去B站看看

网友B:
一般是说esp8266WIFI模块,单片机和WiFi模块的应用场景一般就是单片机通过串口发指令给WiFi模块,然后WiFi模块去联网,连接云平台,手机段和电脑都可以控制你的设备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