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从sram和flash运行coremark不同性能数据

楼主(2024-05-17):
移植了一下coremark,坛子里coremark移植比较多,移植步骤就简单说一说,重点在后面从sram运行coremark的性能数据比从flash执行的要差,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

先说说简单coremark移植,先clone代码
  1.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eembc/coremark

以Examples/GPIO/GPIO_Toggle/为模板创建coremark工程
  1. cp -a Examples/GPIO/GPIO_Toggle/ Examples/coremark

把第一步clone得到的coremark仓库里这几个文件拷贝到coremark工程目录
core_list_join.c  core_matrix.c  core_util.c       core_main.c      core_state.c      coremark.h

simple/core_portme.c                  simple/core_portme.h

修改Examples/coremark/Source/main.c如下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cks;
int main(void)
{
    USART1_Init(115200);
    /* Init delay function */
    Delay_Init();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core_main(1, NULL);

    for(;;) __WFI();
}

修改Examples/coremark/Source/core_main.c的main函数名为core_main

修改Examples/coremark/Source/core_portme.c
增加如下两行:
  1. #define ITERATIONS      6000
  2.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ticks;
时间相关的改成:
  1. #define NSECS_PER_SEC              1000
  2. #define CORETIMETYPE               clock_t
  3. #define GETMYTIME(_t)              (*_t = ticks)

修改Examples/coremark/Source/core_portme.h,加入
  1. #define COMPILER_FLAGS "-O3"

修改Makefile
diff --git a/Makefile b/Makefile
index abd688c..78559d0 100644
--- a/Makefile
+++ b/Makefile
@@ -9,7 +9,7 @@ TARGET = apm32f411
# debug build?
DEBUG = 0
# optimization for size, enable lto
-OPT = -Os -flto
+OPT = -O3 -flto

#######################################
@@ -24,7 +24,7 @@ BUILD_DIR = build
# C sources
C_SOURCES = $(wildcard Libraries/APM32F4xx_StdPeriphDriver/src/*.c)
C_SOURCES += $(wildcard Boards/Board_APM32F411_TINY/src/*.c)
-C_SOURCES += $(wildcard Examples/GPIO/GPIO_Toggle/Source/*.c)
+C_SOURCES += $(wildcard Examples/coremark/Source/*.c)

# ASM sources
ASM_SOURCES = Libraries/Device/Geehy/APM32F4xx/Source/gcc/startup_apm32f411.S
@@ -38,7 +38,7 @@ C_INCLUDES += -ILibraries/Device/Geehy/APM32F4xx/Include
C_INCLUDES += -ILibraries/CMSIS/Include/
C_INCLUDES += -IBoards/
C_INCLUDES += -IBoards/Board_APM32F411_TINY/inc/
-C_INCLUDES += -IExamples/GPIO/GPIO_Toggle/Include
+C_INCLUDES += -IExamples/coremark/Include

C_DEFS := -DAPM32F411 -DAPM32F411_TINY

@@ -84,12 +84,12 @@ CFLAGS += -MMD -MP -MF"$(@:%.o=%.d)"
# libraries
LIBS = -lc -lm -lnosys
LIBDIR =
-LDFLAGS = $(MCU)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unused -Wuninitialized -T $(LDSCRIPT) -Wl,--gc-sections,--print-memory-usage,-Map=$(BUILD_DIR)/$(TARGET).map --specs=nano.specs $(LIBS) -flto -fuse-linker-plugin
+LDFLAGS = $(MCU)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unused -Wuninitialized -T $(LDSCRIPT) -Wl,--gc-sections,--print-memory-usage,-Map=$(BUILD_DIR)/$(TARGET).map --specs=nano.specs -u_printf_float $(LIBS) -flto -fuse-linker-plugin

编译&烧录&运行
  1. make
  2. pyocd load -e sector -t apm32f411ve build/apm32f411.bin

这一步编译出来的是从flash启动运行的,运行结果如下图

利用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375412-1-1.html 里的方法改成从完全sram运行,结果如下:

由此可以看出完全从sram运行的性能只有flash启动运行75%左右,和理论期望不符合,百思不得其解,难度APM32F411硬件上有flash加速比如flash预取?软件透明的cache?大家有没有什么评论?

网友A:
是不是跟读取的方式有关系导致的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找到答案了:最近在玩stm32u0系列mcu,发现stm32有的有所谓art加速,翻了翻apm32f411的手册在框图里也看到ART了,就是ART的缘故导致flash反而比sram分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