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系统参数和结构

楼主(2024-05-17):
1. 基本参数
STM32F103C8T6

系列:主流系列STM32F1

内核:ARM Cortex-M3

主频:72MHz

RAM:20K(SRAM)(运行内存)

ROM:64K(Flash)(程序储存器)

供电:2.0~3.6V(标准3.3V)

封装:LQFP48(48个引脚)

2. 片上资源(外设)

3. STM32系列命名规则

4. 系统结构

对于系统结构,STM32的CPU核心基于ARM Cortex-M3架构。Icode是指令总线,Dcode是数据总线,Icode和Dcode是用来连接flash闪存的,flash中储存的就是程序,Icode用来加载程序指令,Dcode用来加载数据。system为系统总线,连接到SRAM(静态随机存取内存,用于程序的运行时数据存储)和FSMC(外部存储控制器,用于连接外部存储设备)

AHB(先进高性能总线)用于连接高速的内核和某些高速外设,通过两个桥接连接APB(先进外设总线)用于连接较低速的外设。因为AHB和APB的总线协议和总线速度,还有数据传送格式的差异,所以需要加两个桥接,来完成数据的转换和缓存。

DMA提供了高效的数据传输方式,无需CPU介入就能在内存和外设之间传输数据。

5. 引脚定义

6. 启动配置
启动模式选择表

主闪存存储器: 这是最常用的启动模式,用于执行用户存放在主闪存区的应用程序代码。
系统存储器: 这个模式通常包含了厂商提供的引导程序,可用于系统的固件升级,也可以作为使用串口下载。
内嵌SRAM: 这个模式允许直接从SRAM执行代码,可以用于开发阶段的调试。
当系统复位时,系统时钟会在4个时钟周期内选择BOOT1和BOOT0引脚的配置来确定启动模式。如果需要在系统运行中动态修改启动模式,就需要改变这两个引脚的状态。

“X”代表“不关心”的状态,意味着在BOOT0为0的情况下,BOOT1的状态不会影响启动模式的选择,因为不管BOOT1是0还是1,系统都会从主闪存启动。

7. 最小系统电路

仅靠一个单片机芯片,无法实现功能,所以需要设计一个确保微控制器能够正常上电并运行的最基础电路配置。

晶振电路
首先一个8mhzd主时钟晶振,stm32的主晶振一般都是8mhz,8mhz经过内部锁循环倍频,得到72mhz的主频。两个引脚连接到stm32的5,6号引脚,另外还需要接两个20pf的电容,作为启震电容,电容另一端接地。

复位电路

NRST: 微控制器的复位引脚,用于重启微控制器,使其从初始状态开始运行。它是低电平复位,复位电路上电的瞬间,电容没有电,电源通过电阻向电容充电,此时电容呈现短路状态,所以nrst就会产生低电平,电容充满电后电容相当于断路,这时nrst上拉为高电平。

R1: 上拉电阻,值为10kΩ。它确保在没有外部复位信号的情况下,NRST引脚保持高电平状态,微控制器不会进入复位状态。

C3: 与NRST引脚相连的去耦电容,0.1uF,它帮助滤除由外部噪声引起的误触发复位事件,确保复位行为是确定进行的。

调试接口

用于串行线调试(SWD)接口的引脚,用于程序调试。

8. 型号分类和缩写
这部分也是建立工程文件时启动文件的选择方式。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TENET123/article/details/138104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