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什么是电机的刚性

楼主(2024-05-17):
电机的刚性是指电机轴抗外部力矩干扰的能力,即电机在受到负载变化或外力影响时,保持其运动状态(如位置、速度)稳定不变的特性。这一属性对于电机的控制精度尤为重要,特别是在伺服系统应用中。
刚性高的电机意味着它能更有效地抵抗外部扰动,对命令响应更快,从而实现更高的控制精度。在伺服控制系统中,通过调节伺服驱动器中的相关参数(如增益),可以提升电机系统的刚性,进而加快响应速度,减少位置误差。

网友A:
提高电机的刚性有哪些方法

网友B:
电机刚性对电机寿命有何影响

网友B:
什么是电机的柔性

网友C:
刚性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D:
这个确实没有了解过,感觉这应该是驱动电机之中比较细节的事儿了

网友E(2024-08-27):
增益调节需要谨慎,过高的增益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出现振荡或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