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电机刚性越高越好吗

楼主(2024-05-17):
提高电机刚性并非无限制的,因为过高的刚性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
  • 动态性能降低:可能导致系统变得过于敏感,易于受到高频噪声的影响。
  • 控制精度下降:在某些情况下,过度的刚性调控可能引起系统振荡,反而降低了实际的控制精度。
  • 能耗增加:刚性提升通常伴随着更大的驱动力需求,从而增加能耗。
  • 设备振动增加:系统可能更容易达到或接近其机械共振频率,引起振动加剧。
  • 寿命缩短:长期处于高应力状态下运行可能减少电机及其机械部件的使用寿命。
因此,电机的刚性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系统条件来适当调整,以达到性能、效率与可靠性的最佳平衡。在实际应用中,工程师会通过系统辨识、实验调校等方法来确定最适合的刚性设置。

网友A:
那高刚性电机和低刚性电机哪个更好呢

网友B:
电机刚性过高会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C:
首先,高刚性电机在受到冲击或负载突变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振动和噪声,这可能会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和性能稳定性。其次,高刚性电机通常需要更高的控制精度和更复杂的控制系统来实现,这可能会增加成本和控制难度。

网友D:
刚性怎么判断大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