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51单片机一个高电平信号控制继电器接通然后延时100ms断开

楼主(2024-05-17):
求教各位大神,我现在做的是一块开发板,作用是控制高低电压切换。1.P1.5一个高电平信号  2.先关闭输入信号然后延时200ms接着P1.0高电平切换高低压延时200ms然后打开输入信号。

疑问点:这个信号先关闭后打开,在一个语句中怎么实现。

网友A(2024-08-28):
在控制高低电压切换的过程中,你需要控制一个信号的先关闭再打开,并且在操作之间有延时。

网友B:
延时判断

网友C:
状态机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2024-09-30):
延时200ms接着P1.0高电平切换

网友E:
关闭输入的处理不用考虑吧。你不使用输入信号,无论他怎么变都无所谓。其它输出控制,就是正常控制IO口输出指令就行啊。

网友E:
单片机中所谓的输入,其实是通过寄存器采集输入管脚的电平而已。你可以看看74H373是怎么工作的。一般都是一个控制允许输入的引脚和允许输入的引脚。允许输入时是让外部数据进入内部的寄存器。允许输出,是让内部寄存器的数据输出反应到输出引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