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点灯和串口printf打印输出测试

楼主(2024-05-17):
  很高兴又可以参与极海MCU的评测了。收到这个APM32F411开发板有些天了,这几天了解了一下这款MCU,顺便下载了相关资料。在极海官网下载资料挺方便的。主要下载了APM32F4的SDK开发包和芯片用户手册和数据手册,开发板原理图。
APM32F411性能还是很不错的。
下面是开发板原理。接下来准备点个灯和串口输出测试一下。

在sdk中包含KEIL的pack包,安装之后就可以在keil中选择MCU型号了。

下面就是我重新创建的工程,参考SDK例子。实现了LED,按键和串口驱动。

/** @addtogroup Examples
  @{
  */
void APM_TINY_LEDInit(GPIO_T* port, uint32_t pin)
{
    GPIO_Config_T  configStruct;

    /* Enable the GPIO_LED Clock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E);

    /* Configure the GPIO_LED pin */
    GPIO_ConfigStructInit(&configStruct);
    configStruct.pin = pin;
    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
    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port, &configStruct);
}

void APM_TINY_PBInit(GPIO_T* port, uint32_t pin, uint32_t Button_Mode)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EINT_Config_T     EINT_configStruct;

    /* Enable the BUTTON Clock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A);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
    GPIO_configStruct.pin = pin;
    GPIO_configStruct.pupd  = GPIO_PUPD_UP;
    GPIO_Config(port, &GPIO_configStruct);

    if (Button_Mode == 1)
    {
        /* Enable the SYSCFG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 Connect Button EINT Line to Button GPIO Pin */
        SYSCFG_ConfigEINTLine(SYSCFG_PORT_GPIOA, SYSCFG_PIN_0);
        /* Configure Button EINT line */
        EINT_configStruct.line = EINT_LINE_0;
        EINT_configStruct.mode = EINT_MODE_INTERRUPT;
        EINT_configStruct.trigger = EINT_TRIGGER_FALLING;
        EINT_configStruct.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EINT_configStruct);
        /* Enable and set Button EINT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EnableIRQRequest(EINT0_IRQn, 0x0f, 0x0f);

        /* Connect Button EINT Line to Button GPIO Pin */
        SYSCFG_ConfigEINTLine(SYSCFG_PORT_GPIOA, SYSCFG_PIN_1);
        /* Configure Button EINT line */
        EINT_configStruct.line = EINT_LINE_1;
        EINT_configStruct.mode = EINT_MODE_INTERRUPT;
        EINT_configStruct.trigger = EINT_TRIGGER_FALLING;
        EINT_configStruct.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EINT_configStruct);
        /* Enable and set Button EINT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EnableIRQRequest(EINT1_IRQn, 0x0f, 0x0f);
    }
}

void APM_TINY_COMInit(USART_T * com, uint32_t bau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configStruct);
    if (USART1 == com)
    {
        /* Enable GPIO clock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9,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10, GPIO_AF_USART1);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
    else if (USART2 == com)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USART2);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2, GPIO_AF_USART2);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3, GPIO_AF_USART2);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

    /* USART1 configuration */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baud;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_RX;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Config(com, &usartConfigStruct);
    /* Enable USART */
    USART_Enable(com);
}
下面是实现串口printf输出方法。根据如下方法可以快速实现串口重定向到printf.
接下来只要实现一个int stdout_putchar(int ch)函数即可。
int stdout_putchar(int ch)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SART_TxData(USART1, (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下面是main测试代码: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1ms

    APM_TINY_LEDInit(LED2_GPIO_PORT,LED2_PIN);
    APM_TINY_LEDInit(LED3_GPIO_PORT,LED3_PIN);

    APM_TINY_PBInit(KEY1_BUTTON_GPIO_PORT, KEY1_BUTTON_PIN,0);
    APM_TINY_PBInit(KEY2_BUTTON_GPIO_PORT, KEY2_BUTTON_PIN,0);

    APM_TINY_COMInit(USART1,115200);

    printf("APM32F411 TEST.\r\n");
    while (1)
    {
        APM_DelayMs(200);
        GPIO_ToggleBit(LED2_GPIO_PORT,LED2_PIN);
        APM_DelayMs(200);
        GPIO_ToggleBit(LED3_GPIO_PORT,LED3_PIN);

        if(GPIO_ReadInputBit(KEY1_BUTTON_GPIO_PORT, KEY1_BUTTON_PIN) == BIT_RESET)
        {
            printf("APM32F411 Key1 Press.\r\n");
        }

        if(GPIO_ReadInputBit(KEY2_BUTTON_GPIO_PORT, KEY2_BUTTON_PIN) == BIT_RESET)
        {
            printf("APM32F411 Key2 Press.\r\n");
        }
    }
}
然后设置keil优化等级和头文件路径。

串口输出效果:

网友A:
能否提供个完整工程试试

网友B:
楼主是用的自带的例程进行的测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的自带的例程进行的测试嘛?

自己修改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