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加密] sha204A加密认证返回 0f 23 42 错误

楼主(2024-05-17):
最近使用了微芯的ATSHA204A作为TBOX的安全加密认证芯片,发现调试代码时,I2C返回:0f 23 42。想求助各位大佬在使用这款芯片有没有碰到,是怎么解决的呢?

附上日志
[2000-01-01 00:03:57.766][TRAC][..\SHA204A\atsha204_i2c.c:36][write]:
>>>rewrite time/1 OK

[2000-01-01 00:03:57.785][TRAC][..\SHA204A\atsha204_i2c.c:67][sha204p_wakeup]:
>>>sha204p_wakeup        :        1

Random Chal_Response r
[2000-01-01 00:03:57.815][TRAC][..\SHA204A\atsha204_i2c.c:81][sha204p_send]:
>>>sha204p_send                :word_addr :3 count :27

[2000-01-01 00:03:57.842][TRAC][..\SHA204A\atsha204_i2c.c:90][sha204p_send]:
>>>send_write        :count :28

03 1b 16 01 00 00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6a 06

[11:59:36.372]收←◆[2000-01-01 00:03:57.905][TRAC][..\SHA204A\atsha204_i2c.c:137][sha204p_receive_response]:
>>>rec_data_count                :        23

[2000-01-01 00:03:57.932][TRAC][..\SHA204A\atsha204_i2c.c:144][sha204p_receive_response]:
>>>rec_response_count        :        22

db c0 ed 0a 49 6a 91 06 65 b0 ce 48 f7 d1 78 57 11 78 85 89 9b 9e d3 e4 cc 06 d7 d8 48 dd 32 d3 0c 4d
[2000-01-01 00:03:58.982][TRAC][..\SHA204A\atsha204_i2c.c:81][sha204p_send]:
>>>sha204p_send                :word_addr :3 count :7

[2000-01-01 00:03:58.007][TRAC][..\SHA204A\atsha204_i2c.c:90][sha204p_send]:
>>>send_write        :count :8

03 07 08 01 0f 00 09 c7
[2000-01-01 00:03:58.047][TRAC][..\SHA204A\atsha204_i2c.c:137][sha204p_receive_response]:
>>>rec_data_count                :        4

[2000-01-01 00:03:58.070][TRAC][..\SHA204A\atsha204_i2c.c:144][sha204p_receive_response]:
>>>rec_response_count        :        3

0f 23 42
Mathine  MACFAILED!

移植的是gitcode上的源码:https://gitcode.com/nsood/sha204/tree/master

网友A:
从0f 23 42 来看,应该是收到 04 0f 23 42
04 是接收到4个数据, 0f 是错误提示码,提示命令已正确接收,但无法由器件在当前状态下执行。
23 42 是CRC校验码

所以得查看你要执行什么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0f 23 42 来看,应该是收到 04 0f 23 42
04 是接收到4个数据, 0f 是错误提示码,提示命令已正确接收, ...

执行的是 08 01 0f 00 09 c7。Issue the MAC command

网友A:
如果 Nonce 命令不成功或者 Nonce 命令没有在 MAC 命令之前执行,比如超时了,则该命令将返回错误显示 0x0F

网友B:
检查I2C通信连接没有断路或短路。

网友C:
ATSHA204A的命令格式是否正确。特

网友D:
检查你的固件代码是否正确实现了与ATSHA204A的通信协议。

网友E:
这个可以直接使用加密芯片的,会更好一些的。

网友F:
直接使用加密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