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STM32F103上的TM1650和AIP650驱动实现源码

楼主(2024-05-17):
第一次使用这个器件,没详细看芯片资料,掉进了一个坑,以为是使用I2C驱动,结果使用F103的库函数去驱动,结果消息是发出去了,但是数码管没显示。还用逻辑分析仪抓了数据,发现I2C上把消息都发出去了,就是没响应。对比时序图发现和I2C的定义有区别。

类似于I2C,不等于是I2C.

网上找了个参考,自己稍微修改了下调通了,发出来共享给需要的人。参考文章如下:

https://blog.csdn.net/weixin_561 ... 1001.2014.3001.5502

使用起来很简单

代码很简单直接上源码

#ifndef __TM1650_H__
#define __TM1650_H__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brighting_8                        0x00
#define        brighting_7                        0x07
#define        brighting_6                        0x06
#define        brighting_5                        0x05
#define        brighting_4                        0x04
#define        brighting_3                        0x03
#define        brighting_2                        0x02
#define        brighting_1                        0x01

//uint8_t display[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字段码

#define TM1650_GPIO_PORT GPIOB
#define TM1650_SCL_pin         GPIO_Pin_6
#define TM1650_SDA_pin        GPIO_Pin_7
#define TM1650_SCL_H    TM1650_GPIO_PORT->BSRR=TM1650_SCL_pin    //置 1
#define TM1650_SCL_L    TM1650_GPIO_PORT->BRR=TM1650_SCL_pin  //置 0
#define TM1650_SDA_H    TM1650_GPIO_PORT->BSRR=TM1650_SDA_pin
#define TM1650_SDA_L    TM1650_GPIO_PORT->BRR=TM1650_SDA_pin
#define READ_SDA                 GPIO_ReadInputDataBit(TM1650_GPIO_PORT,TM1650_SDA_pin)                 //读电平

void TM1650_SendDigData(uint16_t index,uint16_t num);

void DisplayNumber_4BitDig(unsigned short num);
void TM1650_SendCommand(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TM1650_Read_KEY(void);

void TM1650_Init(void);

void DisplayNumber_HexDig(unsigned short num);
unsigned char TM1650_Read_KEY(void);
uint32_t TM1650_Gte_KEY(void);

#endif

#include "tm1650.h"

uint8_t s_7number[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int8_t s_8number[10] =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int32_t key_number[7][4] = {11,12,13,14,21,22,23,24,31,32,33,34,41,42,43,44,51,52,53,54,61,62,63,64,71,72,73,74};
uint8_t key_numberH[7][4] =
                                                                        {0x44,0x45,0x46,0x47,\
                                                                        0x4C,0x4D,0x4E,0x4F,\
                                                                        0x54,0x55,0x56,0x57,\
                                                                        0x5C,0x5D,0x5E,0x5F,\
                                                                        0x64,0x65,0x66,0x67,\
                                                                        0x6C,0x6D,0x6E,0x6F,\
                                                                        0x74,0x75,0x76,0x77,};

void SDA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a;
        GPIO_InitStructa.GPIO_Pin = TM1650_SDA_pin;
        GPIO_InitStructa.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a);
//        GPIO_Init(GPIOM, TM1650_SDA_pin, 0, 0, 0, 1);
}
void SDA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A;
        GPIO_InitStructA.GPIO_Pin = TM1650_SDA_pin;
        GPIO_InitStructA.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A.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A);
//        GPIO_Init(GPIOM, TM1650_SDA_pin, 1, 0, 0, 1);
}

void TM1650_delay_us(unsigned short i)
{
  for(;i>0;i--)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

void TM1650_Start(void)
{
        SDA_OUT();
        TM1650_SDA_H;
        TM1650_SCL_H;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DA_L;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CL_L;
}

void TM1650_Stop(void)
{
        SDA_OUT();
        TM1650_SCL_L;
        TM1650_SDA_L;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CL_H;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DA_H;
}

unsigned char  TM1650_Wai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ucErrTime=0;
        SDA_IN();
        TM1650_SDA_H;TM1650_delay_us(1);
        TM1650_SCL_H;TM1650_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TM1650_Stop();
                        return 1;
                }
        }
        TM1650_SCL_L;
        return 0;
}

void TM1650_Ack(void)
{
        TM1650_SCL_L;
        SDA_OUT();
        TM1650_SDA_L;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CL_H;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CL_L;
}

void TM1650_NAck(void)
{
        TM1650_SCL_L;
        SDA_OUT();
        TM1650_SDA_H;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CL_H;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CL_L;
}

void TM1650_Send_Byte(unsigned char  oneByte)
{
    unsigned char  t;
    SDA_OUT();
    TM1650_SCL_L;
    for(t=0;t<8;t++)
    {
                        if((oneByte&0x80)==0x80)   TM1650_SDA_H;
                        else                                    TM1650_SDA_L;
                                        oneByte<<=1;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CL_H;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CL_L;
                        TM1650_delay_us(4);
    }
}

unsigned char  TM1650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rekey=0;
        SDA_IN();
        for(i=0;i<8;i++ )
        {
                TM1650_SCL_L;
                TM1650_delay_us(4);
                TM1650_SCL_H;
                rekey<<=1;
                if(READ_SDA) rekey++;
                TM1650_delay_us(4);
        }
        return rekey;
}

void TM1650_SendCommand(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TM1650_Start();
        TM1650_Send_Byte(add);
        TM1650_Wait_Ack();
        TM1650_Send_Byte(dat);
        TM1650_Wait_Ack();
        TM1650_Stop();
}

void TM1650_SendDigData(uint16_t index,uint16_t num)
{
        uint8_t indexAddr =  0;
        uint8_t numValue  =  0;
        switch(index)
        {
                case 1:indexAddr = 0x68;break;
                case 2:indexAddr = 0x6A;break;
                case 3:indexAddr = 0x6C;break;
                case 4:indexAddr = 0x6E;break;
                default:break;
        }
        numValue = s_7number[num];
        TM1650_Start();
        TM1650_Send_Byte(indexAddr);
        TM1650_Wait_Ack();
        TM1650_Send_Byte(numValue);
        TM1650_Wait_Ack();
        TM1650_Stop();
}

void TM1650_SetDisplay(uint8_t brightness)//
{
        TM1650_SendCommand(0x48,brightness*16 + 1*4 + 1);
}

void TM1650_Init(void)
{
//        GPIO_Init(GPIOD, TM1650_SCL_pin, 1, 0, 0, 1);
//        GPIO_Init(GPIOM, TM1650_SDA_pin, 1, 0, 0, 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TM1650_SCL_pin|TM1650_SDA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TM1650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
        //AFIO->MAPR|=0x02000000;//PB3,PB4???JATG?,??JATG
        TM1650_SCL_H;
        TM1650_SDA_H;
        TM1650_SetDisplay(brighting_2);
}

void DisplayNumber_4BitDig(uint16_t Num)
{        uint16_t Numb;
        Numb = Num+10000;
        TM1650_SendDigData(1,Numb/1000%10);
        TM1650_SendDigData(2,Num/100%10);
        TM1650_SendDigData(3,Num/10%10);
        TM1650_SendDigData(4,Num%10);
}

unsigned char TM1650_Read_KEY(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M1650_Start();
        TM1650_Send_Byte(0x49);
        TM1650_Wait_Ack();
        temp=TM1650_Read_Byte();
        TM1650_Wait_Ack();
        TM1650_Stop();
        return temp;
}

uint32_t TM1650_Gte_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
        uint32_t key_name,i,j;
        key=TM1650_Read_KEY();
        for(i=0;i<7;i++)
                for(j=0;j<7;j++)
                {
                        if(key == key_numberH[j])
                        {
                                key_name = key_number[j];
                                return key_name;
                        }
                }
        return key_name;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yhsandy1803/article/details/136464857

网友A:
这不就体现手册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