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 自定义头文件,及头文件结构详解

楼主(2024-05-18):
头文件
在之前介绍的大部分C语言语法基础的章节中列举的实例代码部分,都会在源文件的开始的第一行通过#include预处理指令包含进"stdio.h",后面这个".h"后缀名的就是头文件了。而什么是头文件呢?

通俗方式理解头文件
还是从"stdio.h"说起,这是C语言中内置的标准库,也就是说,头文件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库”,类似于代码的仓库,也就是说将某些具有特定功能的常量、宏、函数等归为一个大类,然后放进这个“仓库”,就像stdio.h就是一个标准输入/输出的头文件。

头文件的作用
将某些具有特定功能的常量、宏、函数等归为一类,封装成头文件有什么作用呢?可以参考如下:

首先,头文件可以通过#include预处理的方式包含进源文件,可以在预处理阶段展开进行预处理,比如使用#ifndef等预处理指令判断头文件中的内容是否已经被定义(可能会多次展开同一个头文件),如果是的话,那么在编译的阶段就不会对相同的内容重复编译,如此便可提高编译的性能效率;

其次,将具有特定功能的程序归为一类封装在同一个头文件中,可以形成模块化编程,也能很大地提高代码的共享性和复用性,以及维护管理的便捷性,进而提高编程开发和项目维护的效率;

写稿的时候,暂时想到这么多,如果以后有什么新的想法了会在留言处补充;

自定义头文件
自定义头文件,是的,相当于自己“造轮子”,在实际的项目开发中比较有可能会用到,这对于提高开发效率很有帮助。下面就介绍一下自定义头文件的步骤:

第一,在C源文件的同一目录下(现阶段暂且就放在同一目录下吧),创建一个".h"后缀名的文件,文件名自定义,比如test.h;

第二,添加条件编译的预处理指令:一般为#ifndef、#define和#endif,用于防止重复编译;

第三,在#define和#endif之间,添加需要的声明和定义;

头文件的结构可参考如下:
#infdef TEST_H
#define TEST_H
//添加需要的声明和定义
#endif
头文件结构分析
TEST_H:其实就是test.h头文件的名称转变而成的,这是一个标识符,应当具有唯一性,即与其它的头文件不一样,用于避免重复编译;

#define TEST_H后面为什么没有向其它的宏定义一样紧跟着宏的“替换文本”呢?这种状态下的宏的主要作用在于进行头文件的标记,标记该头文件中的声明和定义已经被编译了,不需要重复编译(第一次编译完TEST_H之后,下一次如果还有源文件include该头文件,那么ifndef TEST_H就不会返回真——第一次为#define TEST_H则返回真)。

自定义头文件实例代码
如下实例代码,简单地创建了一个头文件,并定义了一个简单的函数,然后在源文件中包含该头文件,并使用该函数:

// test.h
#ifndef TEST_H
#define TEST_H

void test(){
    printf("微信公众号:全栈开发助手");//实际开发中一般不在头文件中定义函数
}

#endif

//test.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est.h"

int main() {

    test();

    return 0;

}
代码编译运行,得到输出:

微信公众号:全栈开发助手
免责声明:内容仅供参考,不保证正确性!

网友A:
自定义头文件和标准头文件是一回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两码事

网友C:
标准头文件是系统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