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USB Virtua lCom 识别到了,但没有分配 com口

楼主(2024-05-17):
RT, vi, USB, COM
STM32H7
Win10 可以分配到com 口,Win11 不能分配com 口;

设备管理器里:
端口(COM 和 LPT)
  STMicroelectronics Virtual COM Port

没有Com 口号码,串口工具也打不开;
虚拟机里装 win10 可以识别Com口和收发数据;

不知道大侠们有遇到过嘛?

网友A(2024-06-18):
没有分配的话,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个的

网友B:
一般来说电脑都会自动分配个com端口的哦

网友C:
没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自动分配个端口的啊

网友D:
可能是跟操作系统有关系,也有可能跟插件有关系吧

网友E:
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F:
是不是你电脑缺少什么驱动呢?

网友G:
那没有com的话,不是不可用吗,而且这个驱动也是无效的吧

网友H:
话说,在你设备管理器里是感叹号吗,还是什么

网友I:
你可以试试更新驱动试试,也许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

网友J:
之前如果要是用daplink的虚拟串口确实是不给分配com端口,后来重新换个驱动安装上就好了

网友K:
那你用ST的软件能打开这个虚拟串口吗

网友L:
更新驱动程序或者卸载设备并重新插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更新驱动程序或者卸载设备并重新插拔看看

肯定不是这个简单问题能解决呀

网友M:
STM32的USB CDC ACM设备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

网友N:
重新插拔USB线缆,有时候这样可以触发驱动的重新安装。

网友O:
STM32的CDC配置正确,包括端点地址、数据格式和传输速度等。

网友P:
检查你的USB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Q:
正确配置了USB VCP功能。

网友R:
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未知设备或者带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如果有,右键点击该设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然后选择自动搜索更新的驱动程序软件。

网友S:
可能不完全支持某些设备。

网友T:
在Windows系统中,确保当前用户具有访问串行端口的权限。你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中的“串行端口”属性来检查和更改权限设置。

网友U:
冲突的设备

网友V:
尝试重新编程STM32以排除固件错误。

网友W:
Windows 11与Windows 10在底层架构和驱动程序支持上存在差异,可能导致某些在Windows 10下工作的驱动程序在Windows 11下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X:
Windows 11可能具有更严格的安全设置,这些设置可能阻止了虚拟COM端口的正常分配。

网友Y:
系统注册表中的某些设置可能影响了COM端口的分配。

网友Z:
硬件或固件问题

网友AA:
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AB:
检查是否有任何安全软件(如杀毒软件)阻止了驱动程序的安装或端口的分配。

网友AC:
查找并修改注册表中与COM端口分配相关的设置。

网友AD: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AE:
检查硬件和固件

网友AF:
更新Windows 11

网友AG:
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是否有任何错误标志

网友AH:
如果驱动程序已安装,尝试重新安装或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AI:
在STM32的固件中添加代码,重置USB状态,然后重新上电或复位STM32。

网友AJ:
检查STM32是否正确响应主机的请求

网友AK:
如果设备显示为“未知设备”,可能需要手动指定驱动程序的路径进行安装。

网友AL:
有时候简单的重启可以解决临时的硬件识别问题。

网友P(2024-07-18):
检查USB线缆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尝试更换线缆。

网友AM:
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适用于STM32的USB VCP驱动程序。这通常通过STM32CubeIDE、STM32CubeMX或其他ST提供的工具自动安装,或者你可以从ST的官方网站手动下载并安装。

网友AN:
在STM32CubeMX中配置USB端口为虚拟COM设备。

网友AO:
检查USB线缆和端口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P:
检查你的固件代码中是否有任何错误或遗漏的部分

网友AQ:
尝试更新驱动程序或者卸载后重新插入设备。

网友Q:
尝试将STM32设备连接到计算机的不同USB端口。有时,某些USB端口可能不支持某些设备或配置。

网友AR:
检查STM32的USB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包括D+、D-、VBUS、GND等。

网友AS:
固件和HAL版本

网友AT:
简单地重新启动计算机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包括COM端口分配问题。

网友AU:
有时候连接不良或者USB接口故障也会导致识别问题。

网友AV:
检查STM32的固件是否正确配置了USB CDC类功能。

网友AW:
在某些情况下,BIOS或UEFI设置可能会影响USB设备的识别。

网友AX:
尝试更换不同的USB端口或电缆。

网友AY:
USB连接问题

网友AZ:
硬件问题

网友AP:
检查是否有其他设备占用了相同的COM口号,导致新设备无法分配COM口。

网友Q:
计算机的BIOS/UEFI设置可能会限制USB端口的某些功能。

网友BA:
对于STM32,你可以从STMicroelectronics官网下载最新的USB CDC驱动程序。

网友BB:
确保已经安装了正确的USB虚拟串口驱动程序。

网友BC:
对于STM32,通常使用的是VCP驱动程序,如ST提供的VCP驱动或第三方驱动如FTDI VCP驱动。

网友AY:
对于STM32,通常需要安装ST官方提供的CDC类驱动或者使用操作系统自带的通用驱动。

网友BD:
操作系统支持USB CDC类设备。大多数现代操作系统都支持,但某些旧版本可能需要额外的驱动程序。

网友BE:
尝试在不同的操作系统或计算机上连接STM32,看是否能够正常分配COM口。

网友BB:
可能 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W:
STM32H7的驱动程序在Windows 11上是否兼容

网友X:
如果驱动程序是最新的,但仍然存在问题,尝试卸载当前驱动程序,然后重新安装。

网友Y:
检查USB端口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BF:
使用设备管理器手动分配COM端口

网友BG:
重装下驱动试试

楼主:
我咋感觉上面的回复是 chatGPT 自动回复的呢,@21IC 小编

嘻嘻。你都没有@到小编。我在找深圳用户才看到这个@呢。 哈哈。可能是为了积分吧,账户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网友BH:
如果您使用daplink虚拟串口之前确实没有给com端口分配,那么重新更改驱动程序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I:
重新插入usb电缆,有时这可能会触发驱动程序的重新安装。

网友AA:
更新或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BJ:
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自动分配端口

网友X:
在安装驱动程序或手动分配端口后,重启计算机以确保所有设置生效。

网友Y:
检查USB连接

网友W:
如果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但系统仍未分配COM端口,你可以尝试手动分配。

网友BF:
查看系统日志

网友AA:
使用设备管理器卸载并重新安装设备

网友BK:
你的计算机缺少某种驱动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K:
你的计算机缺少某种驱动器吗可能

网友BL:
你可以试着更新驱动试试,也许它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M:
那么,它是你的设备管理器中的一个感叹号,还是什么

网友BN(2024-08-17):
重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BO:
USB VirtualCom已识别但无COM口分配,可能是因为驱动问题或端口冲突。请检查设备驱动,重新启动电脑尝试重新分配端口。如问题仍未解决,建议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BP:
没有com是不可用的,这个驱动也是无效的

网友BQ:
没有可用的com,这个驱动程序无效,

网友BR(2024-10-07):
检查设备管理器中的任何错误标志

网友BS:
一般是设置问题

网友BT: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通常,端口是自动分配的。

网友BU:
检查设备管理器是否有任何错误标志

网友BV:
为什么不会自己分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