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非隔离电源的危害

楼主(2024-05-17):
非隔离电源相对于隔离电源,在安全性和应用环境方面存在一些潜在危害,主要包括:
  • 触电风险:非隔离电源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没有高压绝缘体进行电气隔离,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输出端可能带有与输入端相同的电压。如果设备外壳没有妥善绝缘或者用户在维护、操作时不慎接触到电路部分,有可能发生触电事故,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 EMC/EMI问题:由于输入和输出共地,非隔离电源更容易受到电磁干扰(EMI)的影响,同时也可能成为干扰源,影响周围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这要求在设计时必须更加注重电磁兼容性(EMC)的处理,增加滤波和屏蔽措施,以满足相关标准。
  • 系统可靠性:在复杂或敏感的电子系统中,非隔离电源可能导致地线回路形成,增加共模噪声,影响信号的纯净度,降低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维护风险:在设备维护或故障排查时,非隔离电源的使用增加了维修人员的安全风险,因为即使关闭了主电源开关,某些部分仍可能因共地原因而带电,导致意外触电。
  • 合规性限制:在某些行业标准或法规中,如医疗设备、家电产品等,可能强制要求使用隔离电源以确保使用者安全,非隔离电源的应用会受到限制。

因此,虽然非隔离电源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结构简单等优点,但在设计和应用时必须充分考虑上述潜在危害,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确保产品的安全合规。在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合,通常推荐使用隔离电源。

网友A:
一般来说隔离电源的造价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B:
如果使用隔离电源的话 整个系统的地都不能共地把

网友C:
这个也要考虑成本问题 在不特别需要的地方也可以使用非隔离电源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要使用隔离电源呢

网友E:
如何区分电源是否是隔离电源呢

网友F:
如果电源的两端都是安全电压 会不会就好点呢

网友G:
非隔离电源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没有电气隔离,意味着它们共用一个参考地。如果设备的外壳没有妥善接地或者用户意外接触到电路的输出部分,尤其是在高压或故障条件下,可能会导致电击事故,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网友H:
在非隔离电源的设计中,如果输入和输出之间没有足够的隔离,可能会导致电源之间的相互干扰,从而引起系统不稳定。

网友I:
非隔离电源可能无法有效保护后端负载,从而可能造成后级电路损坏。在某些情况下,如电网波动或雷击,没有隔离的电源设计更容易将过电压或过电流传递给负载。

网友J:
非隔离电源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这会影响到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或者被其他设备的电磁场干扰,导致性能下降。

网友K:
在复杂或敏感的电子系统中,非隔离电源可能导致地线回路形成,增加共模噪声,影响信号的纯净度,降低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L:
在需要对系统进行维护或升级时,非隔离电源的设计可能使得工程师必须更加小心地处理电气连接,增加了工作难度和风险。

网友M:
如果非隔离电源的输入电压发生波动,这种波动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输出电压,从而可能导致后级负载设备的损坏。

网友N:
非隔离电源对于接地故障容易产生难以防范的现象,其输出端的电压有可能比输入端地面电势高,进一步增加了触电的危险性。

网友O:
非隔离电源对雷击浪涌电压抑制能力较差,可能导致电源损坏,尤其是在LED电源中表现更为普遍

网友P:
电磁干扰不仅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还可能引起系统的性能降低或不稳定现象,如设备频繁重启、数据处理错误等。

网友Q:
非隔离电源由于输入和输出之间共地,容易形成接地回路,这会导致电磁干扰问题,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和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网友R:
由于非隔离电源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没有隔离措施,如果有湿气或者其他导电物质进入,可能会引起短路,造成安全隐患。

网友S:
如果非隔离电源的输出端与输入端电气连接不正确或者绝缘性能不佳,可能会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形成电气通道,增加用户触电的风险。

网友T(2024-06-16):
非隔离电源的内部结构并未采用屏蔽设计,其中的交流部分可能会不断地泄漏避雷器上的高压信号。这种泄漏可能导致电磁干扰,影响其他设备和仪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U:
在非隔离电源设计中增加浪涌保护电路,以减少浪涌电压对电源的影响

网友N:
非隔离电源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没有高压绝缘体进行电气隔离,可能导致输出端带有与输入端相同的电压,增加触电事故的风险

网友V:
什么地方用隔离什么地方用非隔离啊

网友W:
隔离电源通过变压器等元件进行电气隔离,能够消除接地故障引起的电击风险,而非隔离电源则没有这种隔离,因此存在触电风险

网友X:
在复杂电子系统中,非隔离电源可能引入噪声或干扰到其他敏感电路,因为它没有变压器提供的自然屏障来阻挡高频干扰和电磁兼容性(EMC)问题。这可能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数据误码率增加,或是其他电路功能异常。

网友Y:
在设备维护或故障排查时,非隔离电源的使用增加了维修人员的安全风险,因为即使关闭了主电源开关,某些部分仍可能因共地原因而带电

网友:
浪涌电压

网友Z:
非隔离电源抑制雷电浪涌电压的能力较差,容易导致电源损坏,尤其是在二极管电源中

网友AA:
建议考虑隔离电源

网友AB:
哪些地方使用检疫,哪些地方使用非检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