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笙泉科技应用于空调排水泵的BLDC专用芯片(MDRH40)

楼主(2024-05-17):
笙泉科技应用于空调排水泵的BLDC专用芯片(MDRH40)

空调排水泵简介空调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湿气,这些湿气在冷却过程中凝结成水滴,然后需要排放出去,以避免损坏系统或造成水损。而空调排水泵即是一种用于处理空调系统排水的设备,用于收集和排放空调系统产生的凝结水。它们通常安装在空调机组或冷凝器下方,以确保水能够有效地排出。空调排水泵系维持空调系统运作顺利并保持室内干燥的关键组件之一,且有助于维持空调系统的效能,确保其正常运行。

针对低压空调排水泵应用,笙泉科技已推出BLDC 专用MCU芯片(MDRH40),它是内置MDE(马达控制)有感(带Hall sensor)之方案,让复杂的电机控制变的简单,只需简单的寄存器指令,即可实现完整且有效率的电机方波/弦波控制。

MDRH40应用框图

MDRH40方案特色
●内含8051内核MCU,MDE(电机控制)
●支持霍尔组件和霍尔IC,支持闭环速度控制
●内建8KB Flash
●内置40V Gate-Driver
●内建UART,8-Ch ADC,支持PWM、捕获、OCP(过流保护)

开发中问题解决方法
笙泉致力发展BLDC相关应用方案并成为客户的最佳伙伴,能实时迅速地为客户解决产品开发时的问题,例如当客户遇到底下二大问题时,我们提出实时的解决方法,协助客户迅速获得完善的调机结果。

问题Q1:需要多个按键输入和LED显示,IO口不够。

(解决方法):使用ADC做按键输入,一个ADC口即可应用多个按键。

问题Q2电机出现”启动不了”。
(解决方法):检查Hall相序是否正确,可按下列方法去确认:

步骤1:
●先确认马达正转方向(马达U相电压领先V相120度,V相领先W相120度)。
方法:
●马达UVW三条线脱离驱动板,将示波器CH1正极(+) 连接马达U相线,CH1负极(GND)连接马达V相线,CH2正极连接马达V相线,CH2 GND连接马达V相线,以工具或手旋转马达转子,示波器波形若是如下图1则为正转方向, 如为图2则为反转方向。

步骤2:
●确认Hall相序

方法:
●示波器CH1正极连接马达U相线,CH1负极(GND)连接马达V相线
●CH2连接HU输出,CH3连接HV输出,CH4连接HW输出
●供给Hall IC+ 5V电源
●依据步骤1确认的正转方向,以工具或手旋转马达转子,纪录Vu-v、HU、HV、HW波形(图3b)
●HU为MSB(高位在前),HV为LSB(低位在前),以BEMF (Back-EMF / Back Electromotive Force: 反电动势) Vu-v零度为参考起始点,HU / HV / HW在每60度电气角所代表这六个码(513264)即为MDRH40相序码 (见下图3b)
●Hall HU, HV, HW是实际接到MCU相对应的HUP, HVP, HWP接脚

(图3a: Hall相序对位)

(图3b)

网友A(2024-07-23):
还以为这水是自然淌出来的

网友B:
现在MCU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了,太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