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1的ADC引脚采样不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最近使用了N32G451REL7,调试ADC的时候发现不管采集哪个通道,采样返回的AD值都是4095,试了下ADC1_TEMP例程发现采集内部温度传感器返回的采样值同样都是4095,

网友A(2024-05-22):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如果参考电压不准确,会导致ADC的采样结果偏离实际值。

网友C:
可能是ADC配置不正确

网友C:
检查是否有外部电磁干扰源(如高频设备、电机等)影响ADC的采样。

网友D:
可能是ADC硬件本身存在故障,尝试使用其他ADC引脚或通道进行采样,看是否存在相同的问题。

网友E(2024-08-28):
ADC通常以芯片的电源电压3.3V或其他参考电压作为基准电压。

网友E:
如果参考电压异常(过低或不稳定),ADC采样可能会出现错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