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结构体里的变量是低位在前还是高位在前?

楼主(2024-05-17):
结构体里面的若干变量,先定义的在前还是后定义的在前啊?

网友A:
低位在前啊。

网友B:
可以按照楼上方法测一下。听说编译器有个大小端设置吧。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在编译器设置。

网友C:
在C语言中,结构体里面的变量定义顺序并不影响其使用

网友D:
结构体内的变量定义顺序只会影响内存布局,而不会影响访问这些变量的方式

网友E:
在访问结构体内的变量时,可以直接通过结构体变量名和成员变量名来访问,无论成员变量的定义顺序如何

网友F:
不影响的,没有所谓的顺序定义

网友G:
其实这个仿真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编译器确实能优化结构

网友H:
不知道,一般也不关注

网友I:
得看编译器来说吧,编译器会优化的

网友J:
一般是无所谓的吧,我觉得

网友K:
你就正常写就行,我理解,没必要看是高位还是低位吧

网友L:
不影响使用啊,而且好像是编译器会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