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开发板测试通过的串口示范程序

楼主(2024-05-18):
    自己买MB0036,主控为SC95F8767芯片,参考示范代码来写的,加载Kile 5时,需要把SC95F876x_C.H文件手动加载,

#include <SC95F876x_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Uart1_send()
{
        P2CON = 0xfc;   //TX/RX设置为输入带上拉
        P2PH = 0xff;
        TXINX = 0X02;   //指向定时器2
        SCON|=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XCON |= 0X00;        //UART0时钟来源为定时器1
        TMCON |= 0x02;  //T1频率源自于fsys
        TH1=0X0D;        //波特率9600
        TL1=0x05;
        TR1=0;//开定时器1中断
        ET1=0;
        EA = 1;//开总中断
        EUART = 1;//开串口中断
}
void Send_string(uchar byte1)
{
                SBUF=byte1;
                while(TI==0);
                TI=0;
}
void main()
{
        P0CON = 0xFF;  //设置P0为强推挽模式
        P0PH  = 0x00;
        Uart1_send();
        while(1)
{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TI) //UART0发送中断
        {
                TI = 0;
        }
        if(RI==1) //UART0接收中断
        {
                Send_string(SBUF);
                RI = 0;
        }

}
不然编译不过,或者直接按赛元示范代码复制来操作。

网友A:
其实标准还是头文件准确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

网友B:
少了TR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