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如果使用本芯片的433频率下的门锁/其他物联网设备

楼主(2024-05-18):
如果使用本芯片的433频率下的门锁/其他物联网设备,建议布局结构是终端+节点网关的方式,还是类mesh方式?一般建议挂载多少设备?

网友A:
拓扑结构与实际应用需求有关,二者均可。

网友B:
其实按照楼主比较拿手的进行设计就可以

网友C:
类mesh与实际MESH有区别嘛?

网友D:
每个终端节点都可以成为一个中继设备,接收终端可以把数据包中继到发送终端通信范围外的设备(前提是通信范围外设备在接收终端的
通信范围内),使得通信的范围得到了扩大。

网友E:
建议挂在数量稍微少点一般情况下8-16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