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5] 【AT-START-F405测评】ADC单通道采样

楼主(2024-05-21):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非常感谢雅特力官方给我这样一个测评的机会

芯片型号为AT32F405RCT7_7 主频高达216MHz,特色功能有:HS USB OTG (with PHY),FS USB OTG,12-bit 2 Msps 高速 ADC,QSPI / CAN / 8 UART / 3 SPI / 3 I2C,1 Full Duplex + 3 Half Duplex I2S,相关信息可以在雅特力官网查看
链接: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05.jsp

点击下载资源即可跳转至资料下载板块

下载芯片数据手册,参考手册,开发板接口图,以及底层驱动源代码。

因为我使用的是Keil5 所以下载了相应的芯片包
解压后 双击进行安装

在Tool栏 AT的工具居然这么多样化 有AT32 IDE, AT32 Work Bench等,并配有详细的使用说明,更多工具大家可以到雅特力官网进行下载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05.jsp

不得不说 雅特力的工具及资料真的非常齐全
准备好以上工作之后 就可以开始编程了
这里我准备使用ADC1 通道1通过软件触发采样并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使用Keil新建工程(步骤省略......)
主要代码如下
#include "at32f402_405_board.h"
#include "at32f402_405_clock.h"

crm_clocks_freq_type clocks_struct;
void USART_init(uint32_t baud);
void ADC_init(void);

uint32_t adc_result = 0;
float adc_value = 0.0;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系统时钟初始化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设置中断分组
    at32_board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crm_clocks_freq_get(&clocks_struct);
    US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函数
    ADC_init();//ADC初始化函数

    printf("test code.....!!!!\r\n");

    printf("software_trigger_repeat \r\n");

    while(1)
    {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CCE_FLAG) == RESET);//等待转换完成
        adc_result =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printf("adc_result = %d\r\n", adc_result);
        adc_value = adc_result * 3.3 / 4095;
        printf("adc_result = %0.2f\r\n", adc_value);
        delay_ms(2000);
    }
}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GPIO默认参数初始化
    /* config adc pin as analog input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ADC1通道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lock_div_set(ADC_DIV_16);//ADC时钟16分频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ADC默认参数初始化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TRUE;//序列模式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TRUE;//开启反复模式 每次触发转换一组通道  连续模式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数据右对齐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1;//普通通道序列长度  1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 ADC1初始化普通通道  1:将通道1放在ADC转换菜单的第一个位置 */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41_5);//ADC采样时间41.5个周期

    /* 普通通道转换组触发模式使能及触发事件选择 */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1, ADC12_ORDINARY_TRIG_SOFTWARE, TRUE);//使用软件触发

    /* adc enable */
    adc_enable(ADC1, TRUE);//ADC1使能

    /* adc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ADC初始化校准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初始化校准状态获取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ADC校准开始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ADC校准状态获取
    /* 反复转换模式打开:软件触发使能之后会一直进行转换 */
    /* 反复转换模式关闭:软件触发使能之后会转换一次就结束了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软件触发使能打开
}

void USART_init(uint32_t bau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1_PERIPH_CLOCK, TRUE);//开启串口1时钟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开启GPIOA时钟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T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适中电流推动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推挽输出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复用模式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9;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无上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7);//配置引脚复用功能

    /* configure the 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适中电流推动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推挽输出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复用模式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0;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无上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7);

    /* configure param */
    usart_init(USART1, baud,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波特率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1, TRUE);//发送使能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1, TRUE);//接收使能
    usart_parity_selection_config(USART1, USART_PARITY_NONE);//无奇偶校验

    usart_hardware_flow_control_set(USART1,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无需硬件流控

    usart_enable(USART1, TRUE);
}

输出结果如下

AT32F405RCT7_7(adc_single_channel ).zip

网友A:
一般是4096 = 3.3V还是4095 = 3.3V啊?

你好,我们是雅特力代理商,有机会和你聊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4096 = 3.3V还是4095 = 3.3V啊?

应该是4095

网友C(2024-11-04):
雅特力的手册确实很丰富,关键是均有中文手册,开发很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