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如何用USB接口升级固件?

楼主(2024-05-18):
我看有人说要先烧录进去个Bootloader,谁有这种bootloader分享一下

网友A:
这种不是特别好用啊。

网友B(2024-06-18):
这种一般都是用mbed的吧?

网友C:
没这么弄过,而且也得自己写BootLoader,不然别人的不开源也受限制的

网友D:
我用的是105系列的USB HOST,自己做过Bootloder,用U盘下载升级用户程序。DEVICE的没用过,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E:
在STM32微控制器中,使用USB接口升级固件通常涉及到一个称为DFU(Device Firmware Upgrade)的过程

网友F:
你需要在STM32F1芯片上预先烧录一个DFU Bootloader。这个Bootloader负责在启动时检测特定的启动模式(例如按下特定的按键),然后进入DFU模式,等待通过USB接口接收新的固件

网友G:
mbed是啥玩意啊?

网友H:
ST官方提供了DFU Bootloader的源代码,你可以从ST的官方网站或者STM32Cube库中获取

网友I:
一旦芯片进入DFU模式,它会在PC上显示为一个USB设备。使用ST官方提供的DFU工具(如STM32CubeProgrammer)或者其他第三方工具(如dfu-util)来连接到这个设备

网友J:
请注意,具体的步骤可能会根据你使用的Bootloader版本、开发环境和工具链有所不同。确保在开始之前详细阅读相关的文档和指南

网友K:
注意,进行固件升级时,务必确保电源稳定,避免在升级过程中出现断电等可能导致芯片损坏的情况

网友L:
一般官方就提供这个模式,叫DFU的

网友M(2025-03-19):
是的,你需要先烧录一个 USB bootloader,这样就可以通过 USB 进行固件升级了。一般使用 ST的官方 bootloader,它支持多种接口,包括 USB、串口、I2C 等。

网友N:
你可以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来烧录官方提供的 bootloader,具体方法可以参考 STM32 的官方文档。

网友O:
官方的 STM32 bootloader 已经内嵌在大多数 STM32F1 系列芯片中,如果芯片的 Boot0 引脚设为高电平,它会进入 bootloader 模式。

网友P:
你可以在 ST官网 找到官方的 bootloader 代码,然后根据你的硬件配置进行适配。

网友Q:
如果需要更高级的功能,可以考虑自己定制 USB bootloader,ST 官方提供的代码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R:
一般来说,STM32F1 的 USB bootloader 支持 DFU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协议,你可以通过 STM32CubeProgrammer 或其他 DFU 工具进行固件升级。

网友S:
如果你不想自己写 bootloader,可以直接使用 STM32CubeMX 来生成适配你硬件的 bootloader。

网友T:
你也可以用 OpenOCD 或 ST-Link 来烧录 bootloader,之后通过 USB 进行固件升级。

网友U:
如果你需要一个现成的 bootloader,可以参考开源项目,比如 STM32 USB DFU Bootloader,它已经实现了 USB 升级的功能。

网友V:
你烧录好 bootloader 后,确保 USB 驱动安装正确,然后就可以通过 STM32CubeProgrammer 或类似工具进行固件升级了。

网友W(2025-11-06):
可以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用来烧录官方提供的 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