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铁加了二极管吸收电路

楼主(2024-05-18):
MOS管驱动电磁铁加了二极管吸收电路后明显的推拉力量变小了 是什么原因,拆掉二极管后就正常了  MOS管的漏极对电源加了二极管

网友A:
有照片吗,看看接反没

网友B:
mos本身就有寄生的二极管

你这个吸收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C:
估计接错地方了吧
发图来看看

网友D:
二极管接错了,不但不会导致推拉力减小,相反,还能增大一点点,因为二极管续流,能让电流再坚持一会。没有二极管抑制反电动势,MOSFET容易击穿的。

网友E:
建议换成阻容吸收。断开时可顺便消磁

网友F:
还是把原理图发上来大家看看吧,你这样描述提问题不好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照片吗,看看接反没

没有接反  之前接其他感性负载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本身就有寄生的二极管

你这个吸收应该是有问题

只是快速切换状态才不行,慢速是没有问题的

加了这个二极管,关断时间就会迟延。如果快速切换,二极管还在续流时你又来了,这时正负抵消一部分能量,当然推拉力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成阻容吸收。断开时可顺便消磁

我感觉是断电的时候 延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照片吗,看看接反没

漏级接二极管的阳极,阴极接24V,不会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漏级接二极管的阳极,阴极接24V,不会错的

建议用示波器监测一下线圈的电压、电流,再去掉二极管作个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