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点电位多少?

楼主(2024-05-18):
下面图片是反相比例运算电路,请问A点的电位是多少V?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约1.714V。
12V * (2K||10K) / ( 10K + (2K||10K) ) ≈ 1.714V

楼主:
不对,我也认为是分压的2V,可是结果不对。

网友A:
前提:运放没有饱和,仍然在线性放大区,则根据虚短,-输入为0V,R32||RA2=5/3 K,与R27分压 VA = 12*5/3 /(10+5/3)=12/7 = 1.7142857V

网友B:
如图:

RA左端不是接地,图中公式不适用这个电路。

设:运放使用正负电源供电,则应该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根据运放的输入端虚短,必然同电位,应该均为0V,且运放输入端虚断,输入电流等于0,

由以上假设,上述电路可得出下列公式:
Ua=12-I1*R27,即:
I1=(12-Ua)/R27…………①
I3=I1-I2………………②
I2=Ua/RA…………③
Ua=I3*R32…………④

将②带入④,得到:
Ua=(I1-I2)*R32…………⑤
将③带入⑤,得到:
Ua=(I1-Ua/RA)*R32…………⑥
将①带入⑥,得到:
Ua=((12-Ua)/R27-Ua/RA)*R32
只有一个未知数了,应该能解出Ua

用Excel计算出   Ua=1.7142857V

此电路的输出端为电位为 -1.7142857V。
如果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则它不是工作在线性状态,Ua的结果将不确定。

非常专业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C:
ltspice或者q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