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基于标准外设库的USB驱动程序

楼主(2024-05-19):
找遍全网都没有找到基于标准外设库的WinUSB程序,大多数能找到的资源都是基于HAL库的,HAL太大,编译速度也慢,还是想用标准外设库,求人不如求己。
经过几天的调试终于把WinUSB调通了,一个工程集成了HID透传,MSC双磁盘,WinUSB透传。

USB工程手动选择USB类

USB工程手动选择USB类

不得不说标准外设库的代码真的是小,通俗易懂,不用操作寄存器,函数名直观明了。
以下是USB HID透传的代码编译结果

USB HID透传工程

USB HID透传工程

以下是USB MSC 双磁盘的编译结果

USB MSC 双磁盘工程

USB MSC 双磁盘工程

以下是USB WinUSB的编译结果

USB WinUSB工程

USB WinUSB工程

以下是USB HID透传测试

USB HID透传测试

USB HID透传测试

以下是USB MSC 双磁盘测试

USB MSC 双磁盘测试

USB MSC 双磁盘测试

以下是WinUSB透传测试

WinUSB透传测试

WinUSB透传测试

以下是烧录文件,所有烧录文件都是基于STM32F103芯片,需要外接8M晶振
以下是USB HID透传的烧录文件
STM32F103 USB HID透传
以下是USB MSC双磁盘的烧录文件
以下是USB WinUSB透传的烧录文件

以下是网上找的USB HID透传测试用的上位机软件
由于没有找到USB WinUSB的透传测试上位机软件,所以自己写了一个

楼主:
以下是收费附件
STM32F103的源码
[payamount]300.00[/payamount]
[pay] HID_EP1 & MSC_EP1 & WinUSB_EP1 2024-05-19.rar (457.31 KB, 下载次数: 3) [/pay]

楼主:
以下是收费附件
USB WinUSB透传测试上位机软件源码
[payamount]500.00[/payamount]
[pay] USB WinUSB透传测试上位机 VB.net源码 2024-05-19.rar (264.14 KB, 下载次数: 2) [/pay]
以下是USB WinUSB透传测试上位机软件工程编译结果

USB WinUSB透传测试上位机软件工程编译结果

USB WinUSB透传测试上位机软件工程编译结果

网友A(2024-06-24):
这值不值800块?

knk
看对谁来说了,对于不需要的人就分文不值

网友B:
现在USB都是开源的了,其实USB还是驱动问题

knk
用WinUSB或HID,可以免驱
knk
没错,USB是开源,如果不开源,怎么移植呀

网友C(2024-07-31):
这个框架包括HID透传、MSC双磁盘和WinUSB透传的集成吗?

网友D:
东西确实好,价格有点贵。

网友E:
STM32F103基于标准外设库的USB驱动程序基本就是驱动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框架包括HID透传、MSC双磁盘和WinUSB透传的集成吗?

是的,稍微修改一下可以做成WinUSB、HID、MCS复合设备

网友F:
使用与STM32F103硬件版本相匹配的标准外设库和USB驱动程序。

网友G:
配置端点的最大包大小和传输速率,以满足数据传输的需求。

网友H:
实现USB事件处理函数,如挂起、恢复、SOF(Start Of Frame)、数据包接收/发送等。

网友I:
优化USB数据传输的性能,减少延迟,提高吞吐量。

网友J:
深入理解 USB 协议的规范,包括各种事务类型、数据包格式、控制传输、中断传输、批量传输和等时传输等。

网友K:
考虑USB设备的电源管理,包括低功耗模式和电源限制。

网友L:
考虑实现固件版本检查和回滚机制,以防新固件出现问题。

网友M:
正确编写USB描述符,包括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等,这些描述符在设备枚举期间由主机读取。

网友N:
实现USB中断服务程序(ISR)来处理USB事件,如端点状态变化、数据传输完成等。

网友O:
及时处理 USB 相关的中断,如端点传输完成中断、复位中断等,并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进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P:
现在好多新型号都没有裸机USB例程了

网友Q:
检查USB线路上的外部元件,如去耦电容

网友R:
正确配置USB描述符,包括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和端点描述符等。

网友S:
定义和配置USB端点,包括控制端点(EP0)和其他端点(如用于数据传输的IN/OUT端点)。

网友T:
实现USB事件处理函数,如USB_DeviceRequest(), USB_SOF(), USB_EPx_IN(), USB_EPx_OUT()等。

网友U:
在USB驱动程序中实现错误处理机制,以处理通信错误、设备错误或其他异常情况。

网友V:
使用ST官方提供的USB库和例程作为起点,这些库和例程通常包含了必要的初始化和配置代码。
仔细阅读ST提供的USB库文档和应用笔记,了解库的使用方法和限制。

网友W:
配置系统时钟以使USB模块能够正常工作。STM32F103的USB时钟通常由APB1总线提供。

网友X:
使用SPL提供的函数初始化USB模块,包括设置USB引脚、时钟和中断。
配置USB端点,定义数据传输的格式和方向。

网友Y:
STM32F103的参考手册中查找USB模块的配置信息,确保正确配置USB引脚和时钟。

网友Z:
提供的USB数据传输函数,如USB_SIL_Write()和USB_SIL_Read(),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

网友AA:
USB接口可能需要额外的电源管理电路,特别是当设备从USB总线获取电源时。

网友AB:
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配置USB端点,包括端点类型(控制、批量、中断或同步)、大小和方向(输入或输出)。

网友AC:
将USB设备连接到PC或其他USB主机上,使用USB测试工具(如USB分析仪、USB协议分析仪等)进行通信测试。验证设备的枚举过程、数据传输速度、错误处理等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AD:
许多新型号现在没有裸机usb程序

网友AE:
定义和配置usb端点,包括控制端点(ep0)和其他端点,例如用于数据传输的输入/输出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