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电源管理的几种模式

楼主(2024-05-19):
  1. /* Set power level to Power Level 0 */
  2. SYS->PLCTL = (SYS->PLCTL&(~SYS_PLCTL_PLSEL_Msk))|SYS_PLCTL_PLSEL_PL0;

  1. /* Set power level to Power Level 0 */
  2. SYS_SetPowerLevel(SYS_PLCTL_PLSEL_PL0);

  1. /* Set power level to Power Level 3 */
  2. SYS->PLCTL = (SYS->PLCTL&(~SYS_PLCTL_PLSEL_Msk))|SYS_PLCTL_PLSEL_PL3;

  1. /* Set power level to Power Level 3 */
  2. SYS_SetPowerLevel(SYS_PLCTL_PLSEL_PL3);

/* Set idle mode */
void CLK_Idle(void)
{
/* Set the processor uses sleep as its low power mode */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 Set chip in Idle mode because of WFI command */
CLK->PWRCTL &= ~CLK_PWRCTL_PDEN_Msk;
/* Chip enter Idle mode after CPU run WFI instruction */
__WFI();
}

楼主:
Normal mode
系统开机的模式,所有的系统、接口设备和 SRAM 都有供电。
 Idle Mode
CPU 停止,但是接口设备还可以正常运作,最快恢复到 Normal mode 的功耗模式。
 Power-down mode
CPU 和部分的接口设备停止工作,进入很低的耗电模式 ,系统恢复到 Normal mode 时,
需要等待时钟来源(clock source)重新启动稳定,系统重新初始化设定,唤醒时间长,有些
功耗模式会关闭对 SRAM 供电,造成数据的遗失。Power-down mode 分为以下几种:
1. Normal Power-down mode (PD)
2. Fast Wake-up Power-down mode (FWPD)
3. Deep Power-down mode (DPD)

楼主:
在Deep Power-down mode (DPD)的时候,会关闭 VDD15 的供电,只剩下VDD15SB 提供 Power Management Unit (PMU)唤醒功能的电路维持运作,由于系统SRAM都没有供电,所以从Deep Power-down mode (DPD) 唤醒后SRAM数据都会遗失不会保留。图 2‑3 描述了NuMicro® M251/M252 系列各种不同功耗模式的切换:系统上电后默认在Normal mode,可以选择不同的供电层级(Power Level 0 或 Power Level 3)。在任何的供电层级下都可以切换到 Idle mode,等待中断唤醒后切换回Normal mode。Normal mode 在 Power level 0 的供电层级下可以切换到任何的 Power-down mode,唤醒后会回到Power level 0 的模式。Normal mode 在 Power level 3 模式下可以切换到Normal Power-Down mode (PD) 以及 Deep Power-Down mode (DPD) 但不支持进入 Fast Wake-up Power-Down mode (FWPD),若是从Normal Power-down mode (PD) 唤醒时会回到原先设定的 Power level 3。如果进入 Deep Power-down mode (DPD),系统被唤醒后会重置 (reset) 回到预设的 Power level 0 供电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