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ould not open file .\***\core_cm3.o

楼主(2024-05-24):
解决方案
根据百度其他答案给的思路,其实就是修改环境变量,因为当前系统TEMP和TMP环境变量存在着中文。但是如果你直接修改 %USERPROFILE% 为其他英文路径开Keil会卡死并闪退(其实是你打开main.c就闪退)!!!

因为修改成别的一个英文文件夹是不行的,你只是在环境变量中修改了文件路径,但是电脑中这些路径并不存在,所以你打开Keil才会闪退。

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先在系统C盘中创建好了所有的英文路径,再你创建的文件夹路径修改环境变量!!!

准备工作:先将你的Keil软件关闭

1、在【C盘根目录】创建【UserData】文件夹

2、打开刚刚创建的【UserData】文件夹

3、在【UserData】中创建【AppData】文件夹

4、打开【AppData】在其中创建【Local】文件夹

5、打开【Local】在其中创建【Temp】

6、所有的文件创建好了,打开【Temp】文件夹

7、将你创建好的文件夹中的地址栏中的内容复制下来。

8、打开计算机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

9、修改【TEMP】和【TMP】的环境变量

将原本的环境变量删除,替换为我们之前所创建文件夹的路径【 C:\UserData\AppData\Local\Temp 】

完成后如下图↓↓↓↓↓↓↓↓↓↓↓↓↓↓↓↓↓↓↓↓↓↓↓↓↓↓↓↓↓↓↓↓↓↓↓↓↓↓↓

点击确定后退出。

再次打开Keil编译即可不再报错

网友A(2024-06-24):
文件路径属性确实会对软件产生BUG

网友B(2024-07-31):
你遇到的问题与 Keil 环境中的中文路径有关,尤其是在 TEMP 和 TMP 环境变量中存在中文路径时。

网友C(2024-08-31):
如果修改环境变量后问题仍未解决,可以尝试将 USERPROFILE 的路径改为英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