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语言实现A*算法

楼主(2024-05-22):
/*******************************************************************************
* Description: A*寻路算法 测试类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NULL    0
typedef int BOOL;

int map[20][20] =
{
    {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
    {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0, 0 },
    {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
    {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0, 0, 0, 0 },
    {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1, 0, 1, 0, 0, 0, 0 },
    { 0, 0, 0, 1, 0, 1, 1, 1, 1, 1, 0, 1, 0, 1, 0, 1, 0, 0, 0, 0 },
    { 0, 0, 0, 1, 0, 1, 0, 0, 0, 1, 0, 1, 0, 1, 0, 1, 0, 0, 0, 0 },
    { 0,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0, 0, 0 },
    { 0,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0, 0, 0 },
    { 0, 0, 0, 1, 0, 1, 0, 1, 1, 1, 0, 1, 0, 1, 0, 1, 0, 0, 0, 0 },
    {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1, 0, 1, 0, 0, 0, 0 },
    { 0, 0, 0, 1, 0, 1, 1, 1, 1, 1, 1, 1, 0, 1, 0, 1, 0, 0, 0, 0 },
    {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
    {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
    {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typedef struct Node
    {//节点结构体
        int f,g,h;
        int row;    //该节点所在行
        int col;    //该节点所在列
        int direction;//parent节点要移动的方向就能到达本节点
        struct Node * parent;
    }Node, *Lnode;

    typedef struct Stack
    {//OPEN CLOSED 表结构体
        Node * npoint;
        struct Stack * next;
    }Stack, *Lstack;
    int rows = 20;          //地图行数
    int cols = 20;          //地图列数
    int G_OFFSET = 1;       //每个图块G值的增加值
    int destinationRow;     //目标所在行
    int destinationCol;     //目标所在列
    int canMoveIndex = 0;   //可以通行的地图图块索引
    int tileSize = 1;       //图块大小

    Lstack Open = NULL;
    Lstack Closed = NULL;
    Node * getNodeFromOpen()
    {//选取OPEN表上f值最小的节点,返回该节点地址
        Lstack temp = Open->next,min = Open->next,minp = Open;
        Node * minx;
        if( temp == NULL )
            return NULL;

        while(temp->next != NULL)
        {
            if( (temp->next ->npoint->f) < (min->npoint->f) )
            {
                min = temp->next;
                minp = temp;
            }
            temp = temp->next;
        }
        minx = min->npoint;
        temp = minp->next;
        minp->next = minp->next->next;
        free(temp);
        return minx;
    }

    BOOL Equal(Node * suc,Node * goal)
    {//判断节点是否相等,相等,不相等
        if ( (suc->row == goal->row) && (suc->col == goal->col)  )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Node * BelongInOpen( Node * suc )
    {//判断节点是否属于OPEN表或CLOSED表,是则返回节点地址,否则返回空地址
        Lstack temp = Open -> next ;
        if(temp == NULL)
            return NULL;
        while( temp != NULL )
        {
            if( Equal(suc,temp->npoint) )
            {
                return temp -> npoint;
            }
            else
            {
                temp = temp->next;
            }
        }
        return NULL;
    }

    Node * BelongInClosed( Node * suc )
    {//判断节点是否属于OPEN表或CLOSED表,是则返回节点地址,否则返回空地址
        Lstack temp = Closed -> next ;
        if(temp == NULL)
            return NULL;
        while(temp != NULL)
        {
            if( Equal(suc,temp->npoint) )
            {
                return temp -> npoint;
            }
            else
            {
                temp = temp->next;
            }
        }
        return NULL;
    }

    void PutintoOpen(Node * suc )
    {//把节点放入OPEN 或CLOSED 表中
        Stack * temp;
        temp =(Stack *) malloc(sizeof(Stack));
        temp->npoint = suc;

        temp->next = Open->next;
        Open->next = temp;
    }
    void PutintoClosed(Node * suc )
    {//把节点放入OPEN 或CLOSED 表中
        Stack * temp;
        temp =(Stack *) malloc(sizeof(Stack));
        temp->npoint = suc;
        temp->next = Closed->next;
        Closed->next = temp;
    }

    //得到该图块的H值
    int getH(int row, int col)
    {
        return (abs(destinationRow - row) + abs(destinationCol - col));
    }

    //得到该位置所在地图行
    int getRowPosition(int y)
    {
        return (y / tileSize);
    }

    //得到该位置所在地图列
    int getColPosition(int x)
    {
        return (x / tileSize);
    }
    //检测该图块是否可通行
    BOOL isCanMove(int col, int row)
    {
        if(col < 0 || col >= cols)
            return FALSE;
        if(row < 0 || row >= rows)
            return FALSE;
        return map[col][row] == canMoveIndex;
    }

    Node* checkOpen(int row, int col)
    {
        Lstack temp = Open -> next;
        if ( temp == NULL )
            return NULL;
        while (temp != NULL)
        {
            if ( (temp->npoint->row==row) && (temp->npoint->col == col)  )
            {
                return temp -> npoint;
            }
            else
            {
                temp = temp->next;
            }
        }
        return NULL;
    }

    BOOL isInClose(int row, int col)
    {
        Lstack temp = Closed -> next;
        if ( temp == NULL )
            return FALSE;
        while (temp != NULL)
        {
            if ( (temp->npoint->row==row) && (temp->npoint->col == col)  )
            {
                return TRUE;
            }
            else
            {
                temp = temp->next;
            }
        }
        return FALSE;
    }
    int directionIndex =0;
    int direction[256];
    void creatSeccessionNode(Node *bestNode, int row, int col)
    {
        int g = bestNode->g + G_OFFSET;
        if(!isInClose(row, col))
        {
            Node *oldNode = NULL;
            if((oldNode = checkOpen(row, col)) != NULL)
            {
                if(oldNode->g < g)
                {
                    oldNode->parent = bestNode;
                    oldNode->g = g;
                    oldNode->f = g + oldNode->h;
                }
            }
            else
            {
                Node *node = (Node *) malloc(sizeof(Node));
                node->parent = bestNode;
                node->g = g;
                node->h = getH(row, col);
                node->f = node->g + node->h;
                node->row = row;
                node->col = col;
                directionIndex++;
                node->direction = directionIndex;
//              openNode.addElement(node);
                PutintoOpen( node );
            }
        }
    }

    /**
     * 根据传入的节点生成子节点
     * @param bestNode
     * @param destinationRow
     * @param destinationCol
     */
    void seachSeccessionNode(Node *bestNode)
    {
        int row, col;
//      Node *bestNodeInOpen = NULL;
        //上部节点
        if(isCanMove(row = bestNode->row - 1, col = bestNode->col))
        {
            creatSeccessionNode(bestNode, row, col);
        }
        //下部节点
        if(isCanMove(row = bestNode->row + 1, col = bestNode->col))
        {
            creatSeccessionNode(bestNode, row, col);
        }
        //左部节点
        if(isCanMove(row = bestNode->row, col = bestNode->col - 1))
        {
            creatSeccessionNode(bestNode, row, col);
        }
        //右部节点
        if(isCanMove(row = bestNode->row, col = bestNode->col + 1))
        {
            creatSeccessionNode(bestNode, row, col);
        }
        PutintoClosed( bestNode );
    }
    //正序遍历链表
    void printfOpenData()
    {//判断节点是否属于OPEN表或CLOSED表,是则返回节点地址,否则返回空地址
        Lstack temp = Open -> next;
        Node *p_node;
        if(temp == NULL)
            return;
        while(temp != NULL)
        {
            Lstack head = temp;
            temp = temp->next;
            p_node = head->npoint;
            printf("Open库数据![%d,%d]\n", p_node->col, p_node->row );
            free(p_node);
            free( head );
            Open->next = temp;
        }
        printf("\n Open库数据 数据全部清楚 \n");
        return;
    }
    void printfClosedData()
    {//判断节点是否属于OPEN表或CLOSED表,是则返回节点地址,否则返回空地址
        Lstack temp = Closed -> next ;
        Node *p_node;
        if(temp == NULL)
            return;
        while(temp != NULL)
        {
            Lstack head = temp;
            temp = temp->next;
            p_node = head->npoint;
            printf("Closed库数据![%d,%d]\n", p_node->col, p_node->row );
            free(p_node);
            free( head );
            Closed -> next = temp;
        }
        printf("\n Closed库数据 数据全部清楚 \n");
        /*
        temp = Closed -> next;
        while(temp != NULL)
        {
            printf("Closed库数据!节点");
            temp = temp->next;
        }*/
        return;
    }
void getPath(int startX, int StartY, int destinationX, int destinationY)
{
    Node *startNode = (Node *) malloc(sizeof(Node));
    Node *bestNode  = NULL;
    int index = 0;
    destinationRow = getRowPosition(destinationY);
    destinationCol = getColPosition(destinationX);

    startNode->parent= NULL;
    startNode->row = getRowPosition(StartY);
    startNode->col = getColPosition(startX);
    startNode->g = 0;
    startNode->h = getH( startNode->row, startNode->col );
    startNode->f = startNode->g + startNode->h;
    startNode->direction = 0;
    PutintoOpen( startNode );// openNode.add(startNode);

    while(TRUE)
    {
        bestNode = getNodeFromOpen(); //从OPEN表中取出f值最小的节点
        if(bestNode == NULL)//未找到路径
        {
            printf("未找到路径\n");
            return;
        }
        else if(bestNode->row == destinationRow
                && bestNode->col == destinationCol )
        {
            Node *_Node = bestNode;
            int nodeSum = 0;
            int nodeIndex =0;
            printf("程序运行次数=%d\n",index);
            while( _Node->parent != NULL )
            {
                printf("x:%d  y:%d  direction = %d \n", _Node->col, _Node->row, _Node->direction );
                _Node = _Node->parent;
                nodeSum += 1;
            }
            printf("节点数量=%d\n",nodeSum);
            _Node = bestNode;
            nodeIndex = nodeSum-1;
            while( _Node->parent != NULL && nodeIndex>=0)
            {
                Node *_NodeParent = _Node->parent;
                printf("x:%d  y:%d  direction = %d \n", _Node->col, _Node->row, _Node->direction );
                if( _NodeParent->col - _Node->col == 0 && _NodeParent->row - _Node->row == +1 )
                {//从父节点到本节点的操作是  上
                    direction[nodeIndex] = 1;
                }
                else if( _NodeParent->col - _Node->col == 0 && _NodeParent->row - _Node->row == -1 )
                {//从父节点到本节点的操作是  下
                    direction[nodeIndex] = 2;
                }
                else if( _NodeParent->col - _Node->col == +1 && _NodeParent->row - _Node->row == 0 )
                {//从父节点到本节点的操作是  左
                    direction[nodeIndex] = 3;
                }
                else if( _NodeParent->col - _Node->col == -1 && _NodeParent->row - _Node->row == 0 )
                {//从父节点到本节点的操作是  右
                    direction[nodeIndex] = 4;
                }
                else
                {
                    direction[nodeIndex] = 0;
                }
                nodeIndex -= 1;
                _Node = _Node->parent;
            }
            for( nodeIndex=0; nodeIndex<nodeSum; nodeIndex++ )
            {
                printf("direction[%d]=%d\n",nodeIndex,direction[nodeIndex]);
            }
            return ;
        }
        index++;
        seachSeccessionNode(bestNode);
    }
}
void main()
{//主函数
    //初始操作,建立open和closed表
    Open = (Stack *) malloc(sizeof(Stack));
    Open->next = NULL;
    Closed = (Stack *) malloc(sizeof(Stack));
    Closed->next = NULL;
//-----------------------------------
    getPath( 0, 0, 19, 19 );
    printf("程序认定该起始状态无法道达目标状态!\n");

    printfOpenData();
    printfClosedData();
    free(Open);
    free(Closed);
//--------------------------------------
}

网友A:
寻路算法应该使用在扫地机器人上比较多吧

网友B:
自动寻路功能,应该是扫地机器人上使用的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