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使用串口的/CTS来唤醒芯片?

楼主(2024-05-20):
在初始化串口及/CTS功能之后,设定UA_IER寄存器的WKCTSIEN (UART_INTEN[9])及MODEMIEN (UART_INTEN[3])。当/CTS输入管脚的电平从高变低或者从低变高,都会触发UART中断来唤醒芯片。

网友A:
在串口通信之前,需要将/CTS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并将其拉低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其实就是个IO检测啦,你应该一用就懂的

网友C:
我觉得当需要唤醒芯片时,将/CTS引脚拉高,持续一段时间(具体时间根据芯片的要求而定)就可以

网友D:
这个不是来数据的时候会有电平状态变化吗

网友E:
还没这么设计过,一般低功耗的话,串口也会用低功耗串口,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来说芯片在检测到/CTS引脚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会被唤醒

网友G:
用CTS来做唤醒引脚的话,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啊

网友H: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芯片可能对唤醒信号的要求有所不同,具体的操作步骤和时序需要参考芯片的技术文档或者厂商提供的相关资料

网友I:
如果MCU没有CTS这种引脚功能咋整?

网友J:
我建议还是定时唤醒比较OK吧

网友K:
这个是硬件流控制信号

网友L(2024-08-20):
涉及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