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高速及低速串口,两者之间在编辑程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4-05-22):
针对编辑程序的流程,两者几乎是相同了。首先必须知道高速及低速串口在硬件上不同之处只在于数据缓冲长度。高速串口支持64字节数据缓冲长度,但低速串口只支持16字节。所以在编辑程序时,对于高速或者低速串口,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必须针对RDA中断及RTS信号选择适当的触发级别。

网友A:
高速串口,最大的波特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B:
高速模式可以到多高的波特率?

网友C:
如果只是普通的串口通信,完全没任何区别,随便用

网友D:
波特率、数据缓冲区不同

网友E:
接收间格时间

网友F:
主要还是看实际的工作中,需要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