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Micro™ Cortex-M家族支持哪一种USB设备?

楼主(2024-05-24):
NuMicro ™ Cortex-M 家族根据芯片特性,支持 USB2.0 全速 Device 、 USB2.0 高速 Devcie 、 USB1.1 全速 Host 及 On-The-Go ( OTG )功能,其特征如下:

USB2.0 全速 Device :

支援型号: NUC120 系列 , NUC122 系列 , NUC123 系列 , NUC220 系列 , NUC240 系列 , Nano120/130 系列 , M452/M453 系列
提供 1 组中断源,四个中断事件( WAKEUP,FLDE,USB 及 BUS )
提供 6 组或者 8 组可配置端点( endpoints )
支持控制传输( Control ),批量传输( Bulk In/Out ),中断传输( Interrupt )及同步传输
支持当总线无信号达到 3ms 时,自动悬挂功能。
提供 1.5 kΩ 上拉电阻
支持 LDO 3.3v 输出电压
最高 512 Byte SRAM 空间作为 USB 的缓冲区
提供远程唤醒功能
USB 2.0 高速 Device :

支援型号: NUC442/472 系列 , NUC505 系列
支持独立控制传输( Control )
提供 12 组可配置端点( endpoints ),并且可以设置成批量传输( Bulk In/Out ) , 中断传输( Interrupt )及同步传输
支持最大为 4092 Bytes 大小的缓冲区
支持 DMA 即时数据传输
USB 1.1 全速 Host :

支援型号: NUC442/472 系列 , M452/M453 系列 , NUC505 系列
与 Open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OpenHCI) 1.0 兼容
支持控制传输( Control )、批量传输( Bulk In/Out ) , 中断传输( Interrupt )及同步传输
支持全速( 12Mbps )和低速( 1.5Mbps ) USB Device
支持一个集成的根集线器
支持 USB 主 / 从端口( OTG 功能)
支持电源控制和过电流探测功能
支持 DMA 即时数据传输
On-The-Go(OTG):

支援型号: NUC442/472 系列 , M452/M453 系列
可配置的工作模式:
配置成主机
配置成 Device
由 ID 号决定: USB_ID 的信号决定 USB 作为 Host (USB_ID 为低电平 ) 还是 Device ( USB_ID 为高电平),不支持 HNP 和 SRP 协议
OTG Device: USB_ID 的信号决定 USB 作为 A Device ( USB_ID 为低电平)还是 B Device ( USB_ID 为高电平),支持 HNP 和 SRP 协议

网友A:
NuMicro™ Cortex-M家族的芯片支持多种USB设备的

网友B:
USB HID设备,如键盘、鼠标、游戏手柄等。

网友C:
基本上还有USB CDC设备,如串口通信设备、调制解调器等

网友D:
有USB MSC设备,如U盘、硬盘等。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实现这个,USB CDC-ACM设备,如虚拟串口设备

网友F:
可以考虑一下USB DFU设备,用于固件升级的设备。

网友G:
NuMicro™ Cortex-M家族的芯片还支持其他USB设备类型,如USB MIDI设备、USB Vendor-Specific设备等

网友H:
具体支持的USB设备类型和功能取决于芯片型号和所使用的软件库

网友I:
在使用时,可以参考芯片的技术文档、软件库的文档或厂商提供的相关资料,以了解具体的USB设备支持情况和使用方法。这样比较好

网友J:
USB Audio设备,如扬声器、麦克风、耳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