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的外挂拉高电阻值为多少?

楼主(2024-05-29):
对于标准模式I2C总线系统,上图中电阻RP值取决于以下参数:
  • I2C速度
  • 电源电压
  • 总线电容
  • 连接设备的数量(输入电流+漏电流)
电源电压(VDD)和最大输出低电平決定上拉电阻Rp的最小值。
例如,一个4.5V的电源电压,VOL= 0.45 V和Rp为4.7K欧姆
(4.5 - 0.45)/ 4700 = 8.617mA < Sink Current
RP值限制的最大总线电容到约400 pF(容性负载),以截止频率(1/2*pi*Rp*Cb)计算以满足最大的tr(SCL/ SDA上升时间)为300 ns的要求。

网友A:
这个我觉得一般数据手册给多少就用多少就可以搞定

网友B:
和哪种通讯方式无关 只和这个引脚有关系吧

网友C:
上拉电阻的取值和总线电容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D:
外挂的电阻可以使用两个电阻并联的形式吗

网友E:
iic外挂的上拉电阻和引脚的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F:
这个上拉电阻应该是在一个确定的区间范围内的

网友G:
推荐的电阻值范围在1.5kΩ到10kΩ之间。

网友H:
建议参考I2C总线的规范和你所用设备的数据手册

网友I:
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可能要求较小的上拉电阻值,以减少信号的上升时间。

网友J:
选择合适的阻值可以防止过多的电流流入信号线,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功耗和可能对设备造成的损害。通常情况下,阻值选在数KΩ至数十KΩ之间。

网友K:
上拉电阻在I2C电路中负责将总线拉到高电平状态,因为I2C使用的是开漏输出,即只能输出低电平而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L:
IIC的上拉电阻阻值和通信速率有关系

网友M:
当VDD=5V时,最小上拉电阻约为1.5kΩ(基于IOL=3mA和VOL=0.4V的计算)。
当VDD=3.3V时,最小上拉电阻约为1kΩ(同样基于IOL和VOL的计算)。

网友N:
电源电压不同,上拉电阻的阻值也不同。电源电压越高,上拉电阻的阻值应越大

网友O:
常用的值有1kΩ、2.2kΩ、4.7kΩ

网友P:
推荐的最小拉高电阻值通常在2.2kΩ到4.7kΩ之间。

网友Q:
I2C总线的外挂上拉电阻值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I2C总线的传输速率、总线电容以及使用的电压等级

网友R:
常见的上拉电阻值选择范围大约在1kΩ到10kΩ之间

网友S:
当VDD为3.3V时,最小电阻值约为1kΩ;当VDD为5V时,最小电阻值约为1.5kΩ。

网友T:
结合芯片要求及通信速率来决定

网友U:
使用过小的阻值可能会导致过大的电流流过,这可能会损坏设备或降低其寿命。因此,计算并使用合适的最小阻值是必要的。

网友V:
总线电容的大小会影响信号的上升时间和波形。总线电容越大,上拉电阻的阻值应越小,以减小RC延时

网友U:
建议使用4.7KΩ的上拉电阻

网友W:
信号的传播速度增加,可能需要更大一些的拉高电阻值

网友X:
如果I2C总线上的设备数量增加,总线电容也会相应增加,这时可能需要选择更小的上拉电阻值来保持信号的完整性。同样,如果I2C总线的传输速率提高,也可能需要选择更小的上拉电阻值。

网友Y:
如果使用的是标准的100kHz I2C总线,并且总线电容不超过400pF,那么一个常见的选择是4.7kΩ的上拉电阻。

网友Z:
发现不少I2C接口的芯片有内置的上拉电阻。

网友AA:
不同的I2C速度模式(标准、快速、高速)对上升沿时间有不同的要求,这直接影响了可接受的最大阻值。例如,在快速模式下,如果总线电容为18pF,那么最大阻值约为18KΩ。

网友AB:
较大的上拉电阻会减少通过上拉电阻的电流,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AC:
I2C总线上的总电容量会影响上拉电阻的选择。较大的电容量需要更大的电阻值来保证足够的充电时间。

网友AD:
I2C的外挂拉高电阻值通常建议为1.5KΩ、2.2KΩ、4.7KΩ,具体选择取决于I2C的工作模式和总线电容。

网友AE:
Iic 的上拉电阻与通信速率有关

网友AF(2024-07-02):
上拉电阻的电阻值亦会因电源电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电源电压越高,上拉电阻的电阻值应越大

网友AG:
这个和上拉电压和通信速率有关系,有时候还与芯片设计工艺有关系。

网友AH:
在 iic 外部的上拉电阻和引脚的电流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网友AI:
外部电阻器可以与两个电阻器并联连接吗

网友AJ:
上拉阻力应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AK:
推荐的最小上拉阻力值通常在2,2 kω 和4,7 kω 之间。

网友AL:
上拉电阻和母线电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AM:
i2c总线的外部上拉电阻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i2c总线的传输速率、总线电容和所用的电压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