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PWM的死区产生器的功用

楼主(2024-05-30):
它是用来做MOSFET的保护,特别用在马达的驱动系统,避免上下臂的MOSFET同时导通,造成大电流烧毁MOSFET.

网友A:
就是防止烧毁MOSFET.

网友B:
尽管死区时间的存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控制性能,但通过精确调整死区时间,可以实现在保护电力电子器件的同时,尽量减小对系统控制性能的影响。

网友C:
短路引起的电压跌落可能干扰系统的其他部分,导致控制环路不稳定或错误动作。

网友D:
在开关电源或电机控制等应用中,开关器件在关闭和打开状态之间切换时会产生开关损耗。死区产生器能够在两个开关器件之间引入一个短暂的时间间隔(死区时间),使得在一个开关完全关闭后再打开另一个开关,这样可以减少开关器件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导通的情况,从而降低开关损耗。

网友E:
同时导通的上下桥臂相当于将电源的正负极直接相连,形成短路,这会引发巨大的电流,可能导致功率器件立即损坏。

网友F:
短路电流会引起大量的能量损耗,导致开关器件迅速发热,增加系统功耗,影响效率。

网友G:
死区时间的配置对于保护电路元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高电流应用场景下。

网友H:
在高端和低端MOSFET之间引入死区时间,可以确保在一个开关周期内,高端和低端MOSFET不会同时导通。这样就可以避免通过负载形成直流通路,从而保护MOSFET免受损坏。

网友I:
死区产生器的功用显得尤为重要。

网友J:
PWM技术通过调整脉冲宽度来控制电路的功率输出,而死区产生器则是确保在这一过程中,H桥或三相桥电路的上下桥臂不会同时导通,从而避免可能的短路和设备损坏。

网友K:
死区时间还可以避免高端和低端MOSFET在开关转换过程中由于相互之间的电感耦合而产生的误触发。

网友L:
常常有两个MOSFET或IGBT并联工作,一个用于控制正极性输出(通常称为高端栅极驱动),另一个用于控制负极性输出(低端栅极驱动)。

网友M:
设置合适的死区时间不仅可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还能有效地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N:
PWM死区产生器的主要功用是在电平翻转时插入一个时间间隔,以避免上下两个器件同时导通,从而避免功率元件烧毁。

网友O:
通过调整死区时间,可以影响系统的响应时间和动态性能,从而帮助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

网友P:
它可以防止在PWM切换过程中出现直流通路,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功率晶体管(如MOSFET)的损坏。

网友Q:
死区产生器通过在PWM信号之间插入一小段时间的延迟(即死区时间),确保当一个晶体管关闭后,另一个晶体管才开始打开。这个时间间隔足够长,以保证第一个晶体管已经完全关闭,从而避免了直通的风险。

网友R:
电源会直接连接到地,形成短路,导致电流急剧上升,可能会损坏晶体管和其他电路元件。

网友S:
在桥式整流器或FET/IGBT驱动电路中,为了防止两个互补开关同时导通,造成短路,死区产生器会在一个开关关闭之前延迟另一个开关的开启信号。

网友T:
通过控制死区时间的长度,可以优化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之间的平衡,从而提高转换器的效率。

网友U:
个死区时间的作用非常重要

网友V:
虽然死区时间一般只占PWM周期的百分之几,但它会影响输出的纹波,尤其是在PWM波本身占空比较小的情况下

网友W:
死区时间可以防止因开关速度问题导致的功率元件烧毁,尤其是在大功率电机、变频器等应用中,死区设置是保护功率元件的重要措施

网友X:
PWM死区产生器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电力电子器件(如IGBT)在整流和逆变过程中不会在同一桥臂上同时导通。

网友K:
死区时间的引入就是在上一个开关关断与下一个开关导通之间设置一个短暂的时间间隔,这段时间内所有开关均不导通,确保了电流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直通现象。

网友Y:
死区产生器在PWM输出时,为H桥或半H桥的上下管设置了一个保护时段。这个时段确保了在电平翻转时,上下管不会因为开关速度问题而发生同时导通的情况。这段死区时间一般只占整个周期的百分之几,但在保护电力电子器件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网友Z:
死区时间的设置需要根据实际电路的开关特性和所驱动的负载特性来确定。

网友AA:
在某些应用中,为了避免由于开关器件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导致的电流或电压的突变,死区产生器可以帮助平滑这些变化,提高系统的动态响应品质。

网友AB:
这两个器件必须正确地顺序导通和关断,以避免直流失效。

网友AC:
在电力电子系统中,尤其是使用H桥或三相桥的场合,上下桥臂的功率元件(如IGBT)不能同时导通,否则会导致电源短路。死区产生器通过在电平翻转时插入一个时间间隔,确保在关闭一个器件后再打开另一个器件,从而避免同时导通的情况发生

网友AD:
PWM控制的逆变器或电机驱动器中,通常会使用两个晶体管(或IGBT、MOSFET等功率开关器件)来控制一个相位的电流方向。

网友AE:
适当的死区时间可以减少开关过程中产生的高频谐波,从而有助于减小对外部的电磁干扰。

网友E:
死区时间会导致控制性能变差,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PWM波形的精确控制

网友AF:
死区时间的配置对保护电路元件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大电流应用中。

网友AG:
死区产生器的基本功能是在PWM信号的电平翻转时插入一个短暂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就是所谓的“死区时间”。

网友AH:
死区产生器的主要功用是在驱动电机或其他功率电子设备时,防止上下桥臂的晶体管同时导通,从而避免短路和电流冲击

网友K:
在某些开关应用中,适当的死区时间可以减少由于开关动作产生的噪声和可能引起的振荡。

网友AI:
通过合理设置死区时间,PWM死区产生器能够减小输出电压的纹波和噪声,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AJ:
死区时间的选择很关键,太长会增加输出纹波,降低效率,太短则可能不足以防止直通。

网友AK(2024-07-02):
死区发生器的作用尤为重要。

网友AL:
短路引起的电压降会干扰系统的其他部分,导致控制回路变得不稳定或运行不正确。

网友AM:
它可以防止在 pwm 开关期间的直流路径,这可能会对功率晶体管(如 MOSFET)造成损坏。

网友AN:
死区时间还可以避免高端和低端 MOSFET 在交换过程中由于彼此之间的电感耦合而错误触发。

网友AO:
这两个装置必须正确地顺序开关,以避免直流故障。

网友AP:
死区时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PWM 波形的精确控制,从而导致控制性能的下降

网友AQ:
在某些开关应用中,适当的死区可以降低噪声和开关动作可能引起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