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计算PWM的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2024-05-28):
计算公式如下:
PWM的频率 = PWM时钟源频率/((Pre-scale +1)*除法器值*(CNR+1));
占空比 = (CMR + 1)/(CNR + 1)
(CNR :16位的计数寄存器 ; CMR : 16位的比较寄存器)

网友A:
要计算PWM(脉冲宽度调制)的频率和占空比,需要考虑下频率的

网友B:
PWM的频率是指每秒钟脉冲的数量,通常以赫兹(Hz)为单位表示

网友C:
要计算PWM的频率,可以使用以下公式: 频率 = 1 / 周期 其中,周期是指一个完整的PWM周期所需要的时间,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周期 = 1 / 频率

网友D:
通常以百分比表示。要计算PWM的占空比,可以使用以下公式: 占空比 = (高电平时间 / 周期) * 100%

网友E:
高电平时间是指PWM信号处于高电平状态的时间。

网友F: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计算方法和参数设置可能会因芯片型号、控制器或编程语言而有所不同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参考芯片的技术文档、控制器的文档或相关编程手册,以了解具体的计算方法和参数设置

网友H:
我觉得直接用例程就好了,例程可以看出如何计算的

网友I:
主要还得看单片机的主频和分频系数,这个也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