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有浮点计算单元吗?

楼主(2024-05-19):
cw32f0有浮点计算单元吗?

网友A:
搞嵌入式开发还是要学会看芯片手册才得行。

网友B:
CW32系列暂时没有支持浮点的MCU型号量产。

网友C:
其实如果精度需求不大的话芯源的芯片性能非常够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其实大部分都用不到这么高精度的

网友E:
浮点运算一般在高精度的伺服电机程序中会用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W32系列暂时没有支持浮点的MCU型号量产。

咱们芯源的MCU后期有推出相关支持的MCU计划嘛

网友G:
CW32系列暂时没有支持浮点,但一般数据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2024-07-11):
ARM Cortex-M0内核本身并不支持硬件浮点运算单元(FPU),这意味着如果使用的是标准的Cortex-M0内核,那么CW32F0系列微控制器可能不包含硬件浮点运算单元

网友I:
在这种情况下,浮点运算将通过软件库来实现,这可能会导致浮点运算的性能较低,且占用更多的处理器时间和资源

网友J:
3然而,有些微控制器系列可能会提供带有硬件浮点运算单元的变种,尤其是在更高性能的Cortex-M4或Cortex-M7内核中

网友K:
如果CW32F0系列有提供基于Cortex-M4或Cortex-M7内核的变种,那么这些变种可能会包含硬件浮点运算单元

网友L:
为了确认CW32F0系列微控制器是否包含浮点运算单元,建议查阅具体型号的产品规格书或数据手册,或者咨询技术支持

网友M:
直接去官网啊,这些文档通常会详细列出微控制器的所有特性和功能,包括是否支持硬件浮点运算

网友N:
不支持的,一个M0支持个啥

网友O:
建议还是多看看数据手册,手持上有写

网友P:
官网一般不都是会介绍吗,如果有浮点单元的话

网友Q:
我建议啊,直接用F4就好了,用CW32的话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