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微库与标准C库区别

楼主(2024-05-28):
因为针对Arm的嵌入式系统,通常存储(代码)资源相对较小,为了使其能用上标准函数,工程师就针对Arm嵌入式系统,对标准C库进行了优化,以减小代码量。

优化标准库,肯定会带来一些差异,下面分享几点主要的差异:

1.代码(数据)量更小(对比上图)。

2.缺少一些不常用标准库函数,比如:文件 I/O 的库函数。

3.微库最大程度优化代码量,可能会导致有些库代码运行速度更慢。

4.可用于RTOS这类系统中,但不支持在像Windosw这类系统中。

MicroLib是缺省c库的备选库,它可装入少量内存中,与嵌入式应用程序配合使用,且这些应用程序不在操作系统中运行。

MicroLib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功能比缺省c库少,不具备某些ISO c特性,部分库函数的运行速度也比较慢,如内存拷贝函数memcpy()。

MicroLib与缺省c库之间的主要差异在网上有许多文章都有写到,这里摘抄记录:

  • MicroLib 不符合 ISO C 库标准。不支持某些 ISO 特性,并且其他特性具有的功能也较少。

  • MicroLib 不符合 IEEE 754 二进制浮点算法标准。

  • MicroLib 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

  • 无法对区域设置进行配置。缺省 C 区域设置是唯一可用的区域设置。

  • 不能将 main() 声明为使用参数,并且不能返回内容。

  • 不支持 stdio,但未缓冲的 stdin、stdout 和 stderr 除外。

  • MicroLib对 C99 函数提供有限的支持。

  • MicroLib不支持操作系统函数。

  • MicroLib不支持与位置无关的代码。

  • MicroLib不提供互斥锁来防止非线程安全的代码。

  • MicroLib不支持宽字符或多字节字符串。

  • 与stdlib不同,MicroLib不支持可选择的单或双区内存模型。MicroLib只提供双区内存模型,即单独的堆栈和堆区。

网友A:
标准C库:提供了完整的C语言标准库函数,因此其代码和数据量相对较大。
Keil微库(MicroLIB):作为标准C库的裁剪版本,它特别为嵌入式环境定制开发,以节省资源。与标准C库相比,微库具有更小的代码和数据量。

网友B:
Keil 微库专门为Keil 开发的环境和目标处理器优化,主要是为了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提供高效的运行性能。而标准C库则更加通用,它们被设计为在多种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上运行。

网友C:
还没有仔细研究国microlib的区别和应用

网友A:
适用于存储空间受限的嵌入式系统,如小型MCU

网友D:
标准C库函数通常有更好的执行性能,因为未对性能进行优化以减小代码大小。

网友E:
标准C库提供全面的C语言标准库函数支持,适用于需要完整C语言支持的应用。

网友F:
功能覆盖范围,微库是一种轻量级的C库,只包含了一部分常用的函数和特性,而标准C库(如C标准库libc)则是一个完整的C库,包含了广泛的函数和特性,如文件操作、网络通信、输入输出等

网友G:
一般来说,代码尺寸和内存占用不一样,微库的设计目标是提供最小的代码尺寸和最低的内存占用,以适应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相比之下,标准C库通常会更庞大,占用更多的存储空间

网友H:
嵌入式开发MCU一般都是用的微库

网友I:
可能在执行效率方面有点关系,微库的代码精简,执行效率较高,适用于对代码尺寸和性能要求较高的嵌入式应用。而标准C库则更注重功能的完备性,可能会在一些性能上稍有牺牲

网友J:
平台适用性不一样,微库主要针对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的嵌入式应用开发,与KEIL开发工具集紧密集成。而标准C库是跨平台的,可以在各种操作系统和处理器架构上使用

网友K:
标准C库:提供了C语言标准规定的所有库函数,包括文件I/O、字符串处理、数**算等,功能全面,但代码体积较大。

网友L:
Keil微库(MicroLIB) 虽然也包含了一些标准C库函数,但缺少一些不常用的标准库函数,比如文件I/O的库函数。此外,一些函数可能在微库中的运行速度较慢,例如memcpy()。

网友M:
标准C库提供了丰富的函数,包括输入输出、字符串处理、数学计算等,以满足各种编程需求

网友N:
微库适用于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注重代码尺寸和执行效率;而标准C库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提供了更丰富的功能和特性。选择使用哪种库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系统资源限制

网友O:
标准 C 库通常更符合标准,这意味着它在不同平台和编译器之间的兼容性更好。而微库由于其精简的特点,可能在跨平台兼容性方面有所牺牲。

网友P:
Keil微库缺少一些不常用的标准库函数,如文件I/O库函数;不支持某些ISO C特性,如生成共享库和位置无关代码

网友A:
Keil 微库与Keil 开发环境紧密集成,可以无缝地与Keil 的编译器和调试器协同工作。而标准C库可能需要额外的步骤来确保它们与特定的编译器和硬件平台兼容。

网友Q:
在减小代码尺寸的同时,可能会牺牲一些性能,因为某些操作可能会更加复杂或需要更多的函数调用。

网友R:
Keil微库(MicroLIB):
不支持位置独立代码。
不提供互斥锁定来预防代码线程不安全。
对C99函数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只提供分离的栈和堆区域的两区存储模式。

网友S:
Keil微库经过专门针对ARM嵌入式应用程序的优化,具有更小的代码和数据内存占用

网友Q:
微库(MicroLib):针对嵌入式系统的资源限制进行了高度优化,力求减小代码量。这对于资源有限的单片机和微控制器特别重要,因为它们的存储空间通常非常宝贵。
标准C库:提供全面的标准函数集,但可能包含更多不经常在嵌入式应用中使用的功能,因此总体代码量较大。

网友T:
微库通常占用更少的内存空间,这对于内存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来说非常重要。标准C库由于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和特性,可能会占用更多的内存。

网友U:
微库可能会提供更底层和更具体的接口,这有助于更好地控制硬件资源,但也可能需要开发者有更深的硬件知识。标准C库则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抽象,使得编程更加容易,但可能会增加对硬件控制的复杂性。

网友V:
微库更适合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特别是那些对内存大小非常敏感的项目。而标准 C 库则适用于资源较为丰富或需要更全面 C 语言支持的系统。

网友W:
微库主要就是针对嵌入式应用的

网友X:
标准C库设计用于跨平台,可以在多种操作系统中运行。

网友Y:
标准 C 库通常包含更多的函数和功能,支持更完整的 C 语言标准(如C99或C11)。而微库由于是为了节省代码空间而设计的,因此它只包含了最基本的功能,可能不支持某些不常用的函数。

网友Z:
提供了完整的C语言标准库功能,代码体积较大,包含了所有的标准库函数。

网友AA:
标准C库:通常不进行特定的优化,提供标准的C语言库函数实现。
Keil微库(MicroLIB):最大程度优化代码量,但可能会导致某些库代码的运行速度变慢。

网友AB:
为了减小代码体积,牺牲了一部分性能

网友AC:
代码尺寸较小,去除了一些不常用的标准库函数,如文件I/O函数,以减小代码体积。

网友AD:
微库的差异及其应用尚未得到详细的研究

网友AE:
微库:经过高度优化,代码更小,适合存储空间受限的嵌入式系统134
标准库:功能更全面,但代码体积更大

网友Q:
微库通常会针对特定的处理器进行优化,因此它们在执行时可能会比标准C库更快。标准C库则需要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进行平衡,以满足广泛的兼容性需求。

网友AF:
标准C库提供了完整的C语言标准库功能,但相对占用更多的代码空间。

网友AG:
由于微库的功能较少,它的实现往往比标准 C 库更加简洁和高效。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微库可能会有更好的性能表现。

网友O:
优化策略:Keil微库通过高度优化代码和数据结构,实现了代码大小的显著减少
适用场景:Keil微库特别适合于深度嵌入式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通常需要在极少量内存环境下运行,并且不依赖于操作系统

网友AH:
在嵌入式编程应用中,主要以微库为主

网友:
微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生成代码的大小,这对于内存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来说非常重要。相比之下,标准 C 库通常会产生较大的代码,因为它包含更多的功能和通用性更强的实现。

网友:
微库可能不提供标准C库中所有的功能,尤其是在微库为了适应小内存设备而进行优化时。开发者可能需要根据项目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功能集。

网友Q:
尽管可能更大,但标准C库的函数通常经过了更全面的优化,以平衡代码大小和执行速度,尤其在桌面和服务器平台上。

网友U:
适用于实时操作系统(RTOS)等嵌入式环境,但不适用于像Windows这样的桌面系统。

网友AI:
Keil 微库专门针对代码和数据内存占用较小的手臂嵌入式应用程序进行了优化

网友AJ:
区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AK:
微库主要用于嵌入式应用程序

网友AL:
适用于存储空间有限的嵌入式系统,如小型 MCUS

网友AM:
MicroLib是缺省c库的备选库,它可装入少量内存中,与嵌入式应用程序配合使用,且这些应用程序不在操作系统中运行。

网友AN(2024-06-27):
使其能用上标准函数,工程师就针对Arm嵌入式系统,对标准C库进行了优化,以减小代码量。

网友AO:
标准 c 库的设计是跨平台的,可以在多个操作系统上运行。

网友AP:
标准C库得功能更完整,微库应该是裁剪过更适合嵌入式开发。

网友AQ:
标准 c 库函数通常具有更好的执行性能,因为性能没有优化以减少代码大小。

网友AR:
提供完整的 C 语言标准库函数,代码量大,包括所有标准库函数。

网友AS:
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开发一般是使用微库

网友AT:
为了减少代码的大小,牺牲了一些性能

网友AU:
标准c库为需要完全c支持的应用程序提供了对标准c库函数的全面支持。

网友AV:
隔离设计只不过是隔离电源和信号处理。没什么异常。微控制器的特定引脚需要连接到下载器的相应端口。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长距离线路,避免不必要的电阻增加。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uart通信,可以定期校准波特率,以消除由于系统时钟漂移或其他因素造成的误差。检查波特率是否由于外部时钟源的问题而不准确。标准c库提供了丰富的函数,包括输入输出、字符串处理、数学计算等。,满足各种编程需求

网友AW:
代码很小,一些不常用的标准库函数,比如文件i/o函数,都被去掉了,以减小代码的大小。

网友AX:
在减小代码尺寸的同时,可能会牺牲一些性能,因为某些操作可能会更加复杂或需要更多的函数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