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adc 多通道采集相互串扰问题解决

楼主(2024-05-25):
模式采用单ADC扫描模式
读取AD值时出现ADC串扰现象
经过分析是因为模拟开关引脚都分配给同一个ADC  ,
每个ADC模块通过内部的模拟多路开关,可以切换到不同的输入通道进行转换
解决方案
前三次读取的值抛弃掉

网友A:
当多个ADC芯片共享同一个电源或地线时,电源线和地线的电磁辐射可能导致信号在ADC芯片之间相互干扰。

网友B:
合理布局ADC芯片,确保芯片之间的距离足够远,并优化布线以减少干扰。

网友C:
在ADC输入端添加滤波电路,如高通滤波器或带阻滤波器,以抑制高频干扰。

网友D:
为每个ADC芯片提供独立的电源和地线,减少电磁辐射的传播。

网友E:
一个人硬件设计上需要考虑串扰,软件上可以滤波处理异常值。

网友F:
每个模拟输入通道都有足够的电气隔离,以防止信号之间的耦合。这可能需要在电路设计阶段就考虑到。

网友G:
使用隔离变压器、光隔离器或磁隔离器来物理隔离各个通道,减少电气干扰。

网友H:
增大ADC各个通道的采样保持时间Ts,确保模拟多路选择器切换前后有足够的时间稳定,减少电容充放电对新通道信号的影响。

网友I:
定期进行ADC校准,使用稳定的外部或内部基准电压源来提高转换精度。

网友J:
可以降低采样频率,软件滤波等。

网友K:
优化电路板的布局,尽量使ADC输入通道的布线短且远离高电流或高干扰的信号线。

网友L:
根据应用需求适当增加采样频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串扰影响。实验数据显示,采样周期越长,通道间的相互干扰越小。

网友M:
调整不同通道的采样时间,使它们尽量不在同一时刻进行采样。这样可以避免不同通道之间的采样信号相互干扰。

网友N:
首先硬件设计上信号间距满足3W以上原则,软件处理上可以通过滤波处理。

网友O:
根据ADC的特性和需要,调整采样保持时间,确保内部电容电压与外部输入信号电压的误差足够小。

网友P:
选择低泄漏、快速切换的模拟多路复用器,并在设计中加入适当的去耦和滤波电路,以减少电荷注入和通道切换时的瞬态响应。

网友K:
调整采样速率。过高的采样速率可能会导致相邻通道的信号重叠,产生串扰。

网友P:
模拟部分的电源稳定,减少电源噪声对ADC的影响。

网友Q:
确保良好的接地和屏蔽技术,以减少电磁干扰。
使用差分放大器或隔离放大器来提高抗干扰能力。
对于多通道ADC,合理布局PCB走线,尽可能减小信号之间的耦合。
确认所有通道的输入范围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需要调整。

网友R:
电源噪声也可能导致通道间串扰,使用线性电源和去耦电容来改善电源质量。

网友F:
采用数字滤波算法如卡尔曼滤波等,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后处理,以降低干扰带来的误差。

网友S:
为不同ADC输入通道提供物理隔离,减少它们之间的电磁干扰可能性。

网友D:
对于高精度ADC,可以使用隔离放大器将输入信号与ADC隔离,以减少不同通道之间的相互干扰。隔离放大器可以将输入信号转换为高电压,然后通过隔离电路传输到ADC输入端。

网友F:
芯片之间的距离过近、布线不合理或地线回路不良等设计和布局问题也会增加串扰的可能性。

网友T: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非线性校正和校准,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U:
在PCB设计中,将相关的模拟信号走线放在一起,并尽可能远离数字信号和电源线,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V:
硬件设计上从防传染上进行设计,软件上可以通过滤波来滤除。

网友W:
使用DMA进行数据采集,可以减少CPU负担,并防止数据覆盖问题。这有助于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X:
高精度ADC通常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可以减少不同通道之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Y:
对于高精度ADC,可以采用分层采样技术,即在不同阶段进行多次采样,然后将采样结果组合起来。这种方法可以减少不同通道之间的相互干扰,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Z:
在模拟输入端加入适当的滤波器,以减少高频噪声和串扰。

网友AA:
将不同通道的ADC输入电路尽量隔离,以减少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使用电阻、电容或其他隔离元件将不同通道的输入信号与其他通道隔离。

网友AB:
在ADC输入端添加缓冲电路,如电阻、电容或其他缓冲元件,以减少输入信号的干扰。这可以帮助您降低不同通道之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AC:
检查电源线和地线是否有足够的去耦和滤波。
在电路设计中加入合适的滤波器,如RC滤波器、LC滤波器等。
确保信号线和地线之间的阻抗匹配。

网友AD:
在数据采集时,避免对未连接信号的通道进行采样,以减少因寄生电容充电而产生的影子电压。

网友AE:
对整个系统进行详细的分析,包括信号链路、电源完整性、地线回路等。
采用独立的ADC或隔离ADC来对各个通道进行单独采样,从而避免通道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AF:
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和中断来处理ADC数据,可以减少CPU的负担,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

网友C:
在软件中实现滤波算法,如平均滤波、滑动平均滤波、中值滤波等,以减少噪声和串扰的影响。

网友F:
对于多通道并行采样,合理安排采样顺序和时序,可能需要增加采样之间的间隔。
实现合理的滤波算法,如硬件低通滤波器或软件中的数字滤波器,以去除高频噪声。

网友U:
通过实际测量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利用多项式或其他数学方法对ADC读数进行校正,从而补偿由串扰引起的非线性误差。

网友AG(2024-06-28):
降低采集速度可以不?

网友AH:
这个经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AI:
定期进行直流校正,使用稳定的外部或内部参考电压源,以提高转换精度。

网友AJ:
在硬件设计中需要考虑串扰,在软件中需要过滤离群值。

网友AK:
可以减少采样频率、软件滤波等。

网友AL:
优化电路板的布局,使 ADC 输入通道的路由尽可能短,远离大电流或高干扰信号线。

网友AM:
调整采样速率。高采样速率可能导致相邻通道中的信号重叠,从而导致串扰。

网友AN:
调整不同信道的采样时间,使它们尽可能不同时采样,以避免不同信道间采样信号的相互干扰。

网友AO:
首先,硬件设计中的信号间距满足3w 以上的原则,软件处理可以通过滤波来实现。

网友AP:
模拟部分的电源稳定,降低了电源噪声对转换器的影响。

网友AQ:
设计和布局问题,如芯片过于接近对方,不当的布线,或不良的地面电路也可能增加串扰的可能性。

网友AR:
电源噪声也可以引起通道间的串扰,使用线性电源和解耦电容器来提高功率质量。

网友AS:
隔离设计只不过是隔离电源和信号处理。没什么异常。微控制器的特定引脚需要连接到下载器的相应端口。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长距离线路,避免不必要的电阻增加。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uart通信,可以定期校准波特率,以消除由于系统时钟漂移或其他因素造成的误差。检查波特率是否由于外部时钟源的问题而不准确。标准c库提供了丰富的函数,包括输入输出、字符串处理、数学计算等。以满足各种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的编程需求,存储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堆栈。过度依赖直接寻址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所以在优化时需要平衡性能和代码质量。你知道v4,27,2,hall的closeloopanglepll实现原理吗在配置和使用dma时,要特别注意dma通道的优先级设置,避免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冲突和优先级问题。电机转矩是描述电机输出功率和性能的重要参数,其产生原理与电机的类型和工作原理密切相关。使用哈希表时,需要评估其性能,包括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的平均时间复杂度。在头文件中,保持代码风格一致,遵循项目或团队的编码规范,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非线性校正和标定,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AT:
在数据收集期间,避免对信号未连接的通道进行采样,以降低寄生电容充电引起的阴影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