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电平转换电路设计

楼主(2024-05-25):
在进行电路设计时,存在不同芯片使用的电压不同的情况,如常用的5V、3.3V、1.8V电压等。两个使用不同引脚电平的芯片在进行通讯时,由于引脚的高低电平范围不同、耐压不同,两端压差过大可能对芯片造成损坏,故需要进行电平转换,使通讯两端芯片的电平均符合自身要求,实现正常通讯。

        一般来说,我们进行电平转换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有信号传输的速度与信号传递的方向。以下总结了一些电平转换的方案,以供在进行设计时提供思路。

1.二极管电平转换方案

        用于单向信号传输。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信号输入端接二极管负极,且信号高电平需大于接收端的信号高电平,接收端通过电阻上拉接二极管正极。

转换逻辑如下:

1)输入端为5.0V高电平时,二极管负极电平大于正极,不导通,输出端电平为3.3V高电平;

2)输入端为0V低电平时,二极管负极电平小于正极,二极管导通,输出端通过二极管接地,为低电平(取决于二极管压降,需确认在3.3V域芯片的低电平范围内);

        普通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在0.6V~1.7V间,而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在0.15V~0.45V之间,且开关速度高,此处可用肖特基二极管。简单仿真参考如下:

        由波形可知,二极管的相关寄生参数将影响信号波形,但在一定情形下是可用于单向的信号传输的。

2.三极管电平转换方案

        三极管的电平转换方案,仍为单向信号传输方案。

2.1 方案一

       该方案是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Vbe>Von(0.7V左右)则CE导通,<Von则CE断开。基极处的电压要大于Von,确保能够使三极管开通。由于开关的控制取决于基极与发射极间的压差,因此,信号的输入端需接在三极管的发射极。

控制转换逻辑如下:

1)当信号输入端为低电平时,Vbe大于Von,三极管导通,输出端经三极管到地(可通过输出端的上拉电阻及电压简单估算Ic的大小,再依据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估算Vce的大小),为低电平;

2)当信号输入端为高电平时,Vbe小于Von,三极管截止,输出端被上拉电阻拉至高电平;

搭建简易仿真电路仿真结果如下:

2.2 方案二

        该方案是利用将NPN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电阻上拉到高电平,通过基极信号输入控制Vbe,从而控制三极管的导通,集电极由于上拉电阻的存在,其电压与基极输如信号电平反向;因此再接入一个三极管,再次将信号电平反向。其输出信号的高电平取决于第二个三极管的上拉电平。进行仿真,其结果如下:

3.MOS管电平转换方案

        MOS管电平转换方案可进行不同信号电平间的双向信号传输,在实际使用中,MOS管的电平转换方案应用较多。

使用注意:

1)栅、源极的电压要小于漏极端上拉电阻所接电压,防止MOS管的体二极管影响;

2)MOS管的导通电压门限VGS(th)最大值要小于低电源的电压值,确保MOS管能够完全导通;

3)该电路用于双方都是开集(OC)或开漏(OD)结构输出的双向信号线,如I2C通讯;

电平控制转换逻辑如下:

S1--->S2:

1)当S1为高电平时,VGS为0,MOS管不导通,S2接上拉电阻为5V高电平;

2)当S1为低电平时,VGS>VGS(th)最大值,MOS管导通,S2被拉至低电平;

S2--->S1:

1)当S2为高电平时,S1通过上拉电阻拉至高电平,VGS为0,不导通,保持状态为高电平;

2)当S2为低电平时,S1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到S2,被拉低,同时VGS被拉至大于门限电压时,MOS管导通,则S1被拉至S2电平,即低电平状态;

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
有图说明就好了

网友A(2024-08-31):
开发设计和调试

网友B:
现在电平转换芯片挺多的使用也方便

网友C(2024-10-29):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平转换芯片挺多的使用也方便

我也倾向于是用专用的转换IC,稳妥一些。

网友D:
设计时选用兼容5v和3.3v的引脚,就不用这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