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应该如何防止别人抄板吗?

楼主(2024-05-20):
      1、磨片,用细砂纸将芯片上的型号磨掉。对于偏门的芯片比较管用,对常用芯片来说,逆向人员只要猜出个大概功能,查一下哪些管脚接地、接电源很容易就对照出真实的芯片了。

  2、封胶,用那种凝固后象石头一样的胶(如粘钢材、陶瓷的那种)将PCB及其上的元件全部覆盖。里面还可故意搞五六根飞线(用细细的漆包线最好)拧在一起,使得小偷拆胶的过程必然会弄断飞线而不知如何连接.要注意的是胶不能有腐蚀性,封闭区域发热不太大。

  3、使用专用加密芯片,如ATMEL的AT88SC153等也就几块钱,只要软件不能被反汇编出来,小偷即使把所有信号用逻辑分析仪截获下来也是无法复制的。

  4、使用不可**的芯片,如EPLD的EPM7128以上、ACTEL的CPLD等,但成本较高(百元以上),对小产品不适用。

  5、使用MASK IC,一般来说MASK IC要比可编程芯片难**得多,这需要很大的批量,MASK不仅仅是至MCU,还包括ROM、FPGA和其它专用芯片。

  6、使用裸片,小偷们看不出型号也不知道接线。但芯片的功能不要太容易猜,最好在那团黑胶里再装点别的东西,如小IC、电阻等。

  7、在电流不大的信号线上串联60欧姆以上的电阻(让万用表的通断档不响),这样逆向人员在用万用表测连线关系时将增加很大的麻烦。

  8、多用一些无字(或只有些代号)的小元件参与信号的处理,如小贴片电容、TO-XX的二极管、三极管、三到六个脚的小芯片等,想查出它的真实面目还是有点麻烦的。

  9、将一些地址、数据线交叉(除RAM外,软件里需进行对应的交叉),让那些逆向人员测连线关系时没法靠举一反三来偷懒。

  10、PCB采用埋孔和盲孔技术,使过孔藏在板内。此方法成本较高,只适用于高端产品。

  11、使用其它专用配套件,如定做的LCD屏、定做的变压器等、SIM卡、加密磁盘等。

  12、申请专利。鉴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太差,国外最优选的方法在咱们这只能放在最后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