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48JAUI 自己会像复位一样程序重头执行

楼主(2024-05-20):
使用HC32F448JAUI开发程序,出项像复位一样会重头执行。
1.复位间隔大概在1-3秒。
2.没有开看门狗,故不存在忘记喂狗导致复位MCU。
3.只开了个串口 串口初始化完成后输出一段文字,代码、编译器和效果如下:
不更改任何代码,如果更换V6编译器则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编写更多代码,则使用V6编译器会导致反复重头执行,间隔1-3秒。
此时V5编译器编译后的又可以了。就和谜一样的。
编译都没有开优化(-0)
应该不是keil环境软件问题,因为这个环境最近几个月开发过ST、N32、AT32的MCU,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发送。
第一次使用小华的MCU就出这样的问题。
尝试发邮件给小华的FAE,完全没有回复。

网友A:
你都没让hc32_ll_icg.c参与编译,这个代码还能跑起来,也算是个奇迹了

请翻看一下用户手册ICG章节的说明。

你的这个代码问题肯定是你没有配置0x400开始的这段地址的数据问题导致的

虽然你没开看门狗,但是你0x400这个地址写了不该写的数据,导致开启了硬件看门狗(你本人并不知),从而没有喂狗导致看门狗复位。

楼主:
感谢解答!第一次使用小华MCU,不太熟。谢谢!

网友B(2024-06-28):
这个还有ll库吗

网友C(2024-08-28):
虽然你提到没有开启看门狗,但还是建议检查WDT配置,确认其确实没有启用。

网友D(2024-09-30):
故不存在忘记喂狗导致复位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