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ADC单/多通道检测数据

楼主(2024-05-20):
1. STM32单片机ADC功能详解
STM32单片机ADC功能详解

2. AD单通道
这个代码实现通过ADC功能采集三脚电位器的数据,并将数据在OLED上显示,单片机为STM32F103C8T6。

2.1 初始化
对于配置ADCclk所使用的函数,在stm32f10x_rcc.h中的最下面可以找到。

对于配置ADC所需要使用的函数,在stm32f10x_adc.h中的最下面可以找到。

首先要进行ADC初始化函数的编写,参考框架图:

第一步为开启RCC时钟,包括ADC和GPIO的时钟,并且ADCCLK的分频器也需要配置一下,
第二步:配置GPIO,将需要使用的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第三步:配置多路开关,将输入通道接入到规则组列表。在库函数中,使用结构体去配置参数,包括ADC是单次转换还是连续转换,扫描模式还是非扫描模式,使用几个通道,触发源,数据采用左对齐还是右对齐。
第四步:如果需要使用看门狗,就需要使用函数来配置阈值和检测通道,如果需要使用中断,就需要使用ITconfig函数来开启对应的中断输出。然后在NVIC中配置优先级,就可以触发中断了。
第五步:调用ADC_Cmd函数,开启ADC。

2.2 ADC.c
因为只使用一个通道,所以采用非扫描模式。

#include "stm32f10x.h"

//AD初始化
void AD_Init(void)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开启ADC1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GPIOA的时钟

        //设置ADC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选择时钟6分频,ADCCLK = 72MHz / 6 = 12MHz

        //GPIO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将PA0引脚初始化为模拟输入

        //规则组通道配置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规则组序列1的位置,配置为通道0

        //ADC初始化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模式,选择独立模式,即单独使用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对齐,选择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外部触发,使用软件触发,不需要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连续转换,失能,每转换一次规则组序列后停止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扫描模式,失能,只转换规则组的序列1这一个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通道数,为1,仅在扫描模式下,才需要指定大于1的数,在非扫描模式下,只能是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变量交给ADC_Init,配置ADC1

        //ADC使能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ADC开始运行

        //ADC校准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固定流程,内部有电路会自动执行校准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
}

//获取AD转换的值
uint16_t AD_GetValue(void)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软件触发AD转换一次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等待EOC标志位,即等待AD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读数据寄存器,得到AD转换的结果
}

2.3 ADC.h
接着是ADC.h文件,这部分引用声明一下即可

#ifndef __AD_H
#define __AD_H

void AD_Init(void);
uint16_t AD_GetValue(void);

#endif
2.4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AD.h"

uint16_t ADValue;                        //定义AD值变量
float Voltage;                                //定义电压变量

int main(void)
{
        //模块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AD_Init();                                //AD初始化

        //显示静态字符串
        OLED_ShowString(1, 1, "ADValue:");
        OLED_ShowString(2, 1, "Voltage:0.00V");

        while (1)
        {
                ADValue = AD_GetValue();                                        //获取AD转换的值
                Voltage = (float)ADValue / 4095 * 3.3;                //将AD值线性变换到0~3.3的范围,表示电压

                OLED_ShowNum(1, 9, ADValue, 4);                                //显示AD值
                OLED_ShowNum(2, 9, Voltage, 1);                                //显示电压值的整数部分
                OLED_ShowNum(2, 11, (uint16_t)(Voltage * 100) % 100, 2);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Delay_ms(100);                        //延时100ms,手动增加一些转换的间隔时间
        }
}

3. AD多通道
这个代码实现通过ADC功能采集多个传感器和电位器的数据,并将数据在OLED上显示,单片机为STM32F103C8T6,传感器为光敏传感器,热敏传感器,反射式红外传感器,电位器采用三脚电位器,均连接AO引脚,代表模拟量输入。

这里依然使用非扫描模式,只需要在每次触发转换之前,手动更改列表第一个位置的通道。比如第一次转换写入通道0,触发并且读值后,在第二次转换时改为通道1。

3.1 ADC.c
对比单通道的代表,将填充通道的函数代码ADC_RegularChannelConfig,放到AD_GetValue中,在触发转换之前,重新填充通道。

#include "stm32f10x.h"

//AD初始化
void AD_Init(void)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开启ADC1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GPIOA的时钟

        //设置ADC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选择时钟6分频,ADCCLK = 72MHz / 6 = 12MHz

        //GPIO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将PA0、PA1、PA2和PA3引脚初始化为模拟输入

        //不在此处配置规则组序列,而是在每次AD转换前配置,这样可以灵活更改AD转换的通道

        //ADC初始化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模式,选择独立模式,即单独使用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对齐,选择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外部触发,使用软件触发,不需要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连续转换,失能,每转换一次规则组序列后停止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扫描模式,失能,只转换规则组的序列1这一个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通道数,为1,仅在扫描模式下,才需要指定大于1的数,在非扫描模式下,只能是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变量交给ADC_Init,配置ADC1

        //ADC使能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ADC开始运行

        /*ADC校准*/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固定流程,内部有电路会自动执行校准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
}

//获取AD转换的值
uint16_t AD_GetValue(uint8_t ADC_Channel)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在每次转换前,根据函数形参灵活更改规则组的通道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软件触发AD转换一次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等待EOC标志位,即等待AD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读数据寄存器,得到AD转换的结果
}

3.2 ADC.h
#ifndef __AD_H
#define __AD_H

void AD_Init(void);
uint16_t AD_GetValue(uint8_t ADC_Channel);

#endif

3.3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AD.h"

uint16_t AD0, AD1, AD2, AD3;        //定义AD值变量

int main(void)
{
        //模块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AD_Init();                                        //AD初始化

        //显示静态字符串
        OLED_ShowString(1, 1, "AD0:");
        OLED_ShowString(2, 1, "AD1:");
        OLED_ShowString(3, 1, "AD2:");
        OLED_ShowString(4, 1, "AD3:");

        while (1)
        {
                AD0 = AD_GetValue(ADC_Channel_0);                //单次启动ADC,转换通道0
                AD1 = AD_GetValue(ADC_Channel_1);                //单次启动ADC,转换通道1
                AD2 = AD_GetValue(ADC_Channel_2);                //单次启动ADC,转换通道2
                AD3 = AD_GetValue(ADC_Channel_3);                //单次启动ADC,转换通道3

                OLED_ShowNum(1, 5, AD0, 4);                                //显示通道0的转换结果AD0
                OLED_ShowNum(2, 5, AD1, 4);                                //显示通道1的转换结果AD1
                OLED_ShowNum(3, 5, AD2, 4);                                //显示通道2的转换结果AD2
                OLED_ShowNum(4, 5, AD3, 4);                                //显示通道3的转换结果AD3

                Delay_ms(100);                        //延时100ms,手动增加一些转换的间隔时间
        }
}

3.4 完整工程文件
STM32通过ADC单通道检测数据

STM32通过ADC多通道检测数据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TENET123/article/details/138540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