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芯片应该用什么编程器呢?

楼主(2024-05-20):
小白,非专业。我的工控机被我刷bios刷的开不了机了,想用编程器烧录。某宝上看了好几个编程器烧录旧的bios,什么CH341A、XTW-5这些编程器型号(基于低成本),但好像都不支持我这个芯片,问卖家也是一知半解的。
我的芯片型号是:KH25V80066,想问下论坛里各位专业的大佬,我应该怎么找支持这个芯片的烧录器呢?哪些烧录器支持呢?(尽量低成本)

网友A:
不过为了烧录 花那么多 买个烧录器  不划算

网友A:
看型号是颗2M的flash
你可以试试简易型的 型号不一定非得选 港宏
列表里面 容量一致 试试

网友B:
你这个是串行NOR FLASH烧录器,一般是SPI或QSPI接口的,要买专用的FLASH烧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