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_link_program经常识别到不离线下载器

楼主(2024-05-20):
最近在使用GD32开发产品,方便车间生产,从原厂要了几个离线下载器,发现上位机经常性识别不到离线下载器。上位机软件从GD官网下载最新版本GD_Link_Programmer_v4.9.2.21966;那么大的厂,做的下载器不应该那么烂,所以我怀疑是我电脑的问题,换了几个电脑,还是一样的问题。

GD的代理技术支持说,之前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头绪;

求教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一样的问题,并且顺利解决

电脑识别到GD_link,上位机识别不到

电脑识别到GD_link,上位机识别不到

原厂下载器

原厂下载器

网友A:
是不是连接不可靠,杜邦线用久了容易松动了。

网友B:
这个下载器是官方的?还是代理商给的?

网友C:
那几个下载器都有这个问题吗?从某宝买几个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连接不可靠,杜邦线用久了容易松动了。

是把程序导入到 离线下载器里面去,不是下载到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下载器是官方的?还是代理商给的?

从代理手里拿的,我看某宝宣称原厂的,和这个长得一模一样,连外面的包装纸盒和USB延长线都一个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下载器都有这个问题吗?从某宝买几个再试试。

是的,都是识别不到离线下载器。

网友D(2024-07-31):
你已经使用了最新版本,但有时最新版本也可能有bug。尝试使用其他版本的GD_Link_Programmer(例如稍旧版本)来检查是否是软件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