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在 ModusToolbox 上运行/测试 CYW20829 LE Long Range 代码示例项目的实测全过程

楼主(2024-05-20):
此帖分享了在 ModusToolbox 上运行/测试 CYW20829 LE Long Range 代码示例项目的实测全过程(附添加的测试功能)。原post在Infineon Developer Community: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Knowledge-Base-Articles/Run-the-CYW20829-LE-Long-Range-Code-Example-Project-at-ModusToolbox/ta-p/750689

网友A:
20829内置最大发射功率高达10 dBm的iPA,并且具有Coded PHY(S=8)下最大-106 dBm的接收灵敏度,从而更好的支持了20829在LE LongRange下的应用。

网友B:
具体的配置过程能详细分享一下嘛

网友A(2024-06-20):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配置过程能详细分享一下嘛

可以参考代码里的处理:user_button_interrupt_handler
这里面分有两种场景:
一种是已经连接状态,此时可以通过API,wiced_bt_ble_set_phy,进行PHY的切换。
另一种是未连接状态,同样通过API,hello_sensor_start_extended_adv,进行PHY的切换。

网友C:
接受灵敏度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受灵敏度不算高

谢谢反馈

以下是CYW20829接收灵敏度参数
- RX sensitivity:
- LE-1 Mbps: -98 dBm
- LE-2 Mbps: -95 dBm
- Coded PHY 500 kbps (LE-LR): –101 dBm
- Coded PHY 125 kbps (LE-LR): –106 dBm

配合CYW20829发射功率参数
Programmable TX power: up to 10 dBm

两颗CYW20829不用外加PA功率放大器已经可以达到2.3km+传输距离(在Coded PHY 125 kbps时,最大Link Budget = 10 - (-106)= 116 dBm)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Blogs/2300-Meters-of-Bluetooth-Connectivity-Not-so-Short-Range/ba-p/483190

附上CYW20829数据手册

Harris

网友D:
请问有实测过PAWR + Long Range吗?有测试数据吗?

网友E(2024-07-29):
modus操作方便吗?

网友F:
long range是啥功能?长距离通讯?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long range是啥功能?长距离通讯?还是什么?

是长距离通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dus操作方便吗?

ModusToolbox目前已是v3.2版本,自带开源Eclipse based IDE,操作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