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void 与 void*

楼主(2024-05-20):
void表示的是无类型,不可以采用这个类型声明变量或常量,但是可以把指针定义为void类型,如void* ptr。

void指针可以指向任意类型的数据,可用任意数据类型的指针对void指针赋值,比如int *ptrInt;void *ptrVoid = ptrInt ;指针的赋值可以认为是地址的传递,而一般的32位系统指针都是占用4个字节,所以指针赋值仅仅只是这4个字节的赋值与类型没什么关系。

  1. 1void * memcpy( 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len );
  2. 2void * memset( void * buffer, int c, size_t num);

网友A:
void表示的是无类型,指针定义为void类型,如void* ptr

网友B:
基本上void指针用的还是比较多的空指针

网友C:
viod*可以指代任何类型的指针,使用也非常方便

网友D:
void表示的是无类型基本上C/C++经常使用到的表示无返回的函数

网友E:
void很经典的使用方法

网友C(2024-07-22):
void指针可以指向任意类型的数据,可用任意数据类型的指针对void指针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指针可以指向任意类型的数据,可用任意数据类型的指针对void指针赋值

确实void经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