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K多电机开发板ADC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4-05-20):
我在使用PIC32MK多电机开发板例程时,按照说明文档,供电并短接JP4和JP6,用PICkit3将例程烧写进去以后,初始化会卡在ADC初始化这里 while(ADCCON2bits.BGVRRDY == 0U) // Wait until the reference voltage is ready
    {
        /* Nothing to do */
    }

请问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呢?应该如何排查问题所在?@麦小播

网友A:
电压一直准备不好?
换个ADC的程序,看看这一部分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直准备不好?
换个ADC的程序,看看这一部分怎么做的。

看了其他例程也是这样,手册上说得扫描硬件Vref准备好才可以执行后面的,可能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B:
在电压准备好了之后,ADC才能够好用。

网友C:
板子是官方的板子吗?还是自己画的?

网友D:
如果是官方例程的话,确实是硬件问题,找找看看

网友E:
检查硬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是官方的板子吗?还是自己画的?

板子和例程都是官方的

楼主:
检查了,根据说明文档连得,会不会跟仿真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官方例程的话,确实是硬件问题,找找看看

嗯嗯,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压准备好了之后,ADC才能够好用。

对,但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F:
增加延时或尝试不同的初始化顺序

网友G:
检查ADC配置寄存器还有时钟设备

网友B: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无法初始化成功吗?

网友H:
换个ADC的程序,看看这一部分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无法初始化成功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