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HX711压力传感器芯片

楼主(2024-05-21):
一、HX711压力传感器芯片介绍
1.1 HX711芯片介绍
       HX711 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 24 位 A/D 转 换器芯片。与同类型其它芯片相比,该芯片集 成了包括稳压电源、片内时钟振荡器等其它同 类型芯片所需要的外围电路,具有集成度高、 响应速度快、抗干扰性强等优点。降低了电子 秤的整机成本,提高了整机的性能和可靠性。

        该芯片与后端 MCU 芯片的接口和编程非常 简单,所有控制信号由管脚驱动,无需对芯片 内部的寄存器编程。输入选择开关可任意选取 通道 A 或通道 B,与其内部的低噪声可编程放 大器相连。通道 A 的可编程增益为 128 或 64, 对应的满额度差分输入信号幅值分别为±20mV 或±40mV。通道 B 则为固定的 32 增益,用于系 统参数检测。芯片内提供的稳压电源可以直接 向外部传感器和芯片内的 A/D 转换器提供电 源,系统板上无需另外的模拟电源。芯片内的 时钟振荡器不需要任何外接器件。上电自动复 位功能简化了开机的初始化过程。

1.2 芯片管脚与描述

VCC和GND引脚分别为HX711芯片的电源输入端口,供电2.6-5.5V。

DOUT是HX711芯片的数据输出引脚,它输出经过传感器A/D转换处理后的24位压力数据。

SCK是HX711芯片的时钟输入引脚,用于控制传感器进行A/D转换的时钟信号。

1.3 芯片特点
1.两路可选择差分输入

2.片内低噪声可编程放大器,可选增益为 32,64 和 128

3.片内稳压电路可直接向外部传感器和芯片内 A/D 转换器提供电源

4.片内时钟振荡器无需任何外接器件,必要时 也可使用外接晶振或时钟

5.上电自动复位电路 • 简单的数字控制和串口通讯:所有控制由管 脚输入,芯片内寄存器无需编程

6. 可选择 10Hz 或 80Hz 的输出数据速率

7.同步抑制 50Hz 和 60Hz 的电源干扰

8.耗电量(含稳压电源电路): 典型工作电流:< 1.6mA, 断电电流:< 1µA

9.工作电压范围:2.6 ~ 5.5V

10.工作温度范围:-40 ~ +85℃

11.16 管脚的 SOP-16 封装

二、测量原理
2.1 芯片原理图

2.2 压力传感器输出电压值
满量程输出电压=激励电压*灵敏度 1.0mv/v 例如:供电电压是 5v 乘以灵敏度 1.0mv/v=满量程 5mv。 相当于有 5Kg 重力产生时候产生 5mV 的电压。

2.3 芯片原理概述
711 模块 A 通道带有 128 倍信号增益,可以将 5mV 的电压放大 128 倍,然后采样输 出 24bit AD 转换的值,单片机通过指定时序将 24bit 数据读出。

2.4 数据输出,输入通道和增益选择时序图

1. 当DOUT(数据输出引脚)为高电平时,表明A/D转换器还未准备好输出数据,此时串口时钟输入信号PD_SCK应为低电平;

2. 当DOUT从高电平变低电平后,PD_SCK应输入25至27个不等的时钟脉冲(其中前24各时钟脉冲输出的是传感器测得的ADC数据,第25-27个时钟脉冲与数据无关,仅用于选择下一次传感器的输出增益和输出通道)。

3. 在第一个时钟脉冲的上升沿会读取出输出的24位数据的最高位(即最高有效位,MSB),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钟脉冲中,逐位输出这24位数据,从最高位到最低位。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直到24位数据全部输出完成。传感器的数据输出是从高位到低位的。

2.5 程序计算原理
2.5.1 如何计算传感器供电电压?
       HX711 可以在产生 VAVDD 和 AGND 电压,即 711 模块上的 E+和 E-电压。 该电压通过 VAVDD=VBG(R1 +R2 )/R2 计算。 VBG 为模块儿基准电压 1.25v R1 = 20K,R2 = 8.2K 因此得出 VAVDD = 4.3V (为了降低功耗,该电压只在采样时刻才有输出,因此用万用表读取的值可能低于 4.3v,因 为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

2.5.2 如何将 AD 值反向转换为重力值?
        假设重力为 A Kg,(x<5Kg),测量出来的 AD 值为 y 传感器输出,发送给 AD 模块儿的电压为 A Kg * 4.3mV / 5Kg = 0.86A mV 经过 128 倍增益后为 128 * 0.86A = 110.08AmV 转换为 24bit 数字信号为 110.08A mV * 224 / 4.3V = 429496.7296A 所以 y = 429496.7296A 因此得出 A = y / 429496.7296 。

所以得出程序中计算公式 Weight_Shiwu = (unsigned long)((float)Weight_Shiwu/429.5);

特别注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斜率特性曲线不是完全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 429.5 这个除数,才能达到精度很高。

#define GapValue 430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该值可以为小数,例如 429.5 等。

三、单片机介绍
3.1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

本文使用的开发板为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HX711芯片使用到的引脚为PB0和PB1引脚。

四、接线说明
4.1 称重模块实物图

4.2 压力传感器与HX711芯片接线图

4.3 HX711芯片与单片机接线
HX711芯片与单片机的接线取决于HX711.H中的引脚宏定义:

#define HX711_SCK PBout(0)// PB0
#define HX711_DOUT PBin(1)// PB1
此处定义了SCK时钟引脚为PB0,DOUT输出引脚为PB1,则模块上的SCK接PB0,DT接PB1。

如果需要修改引脚,直接修改此处的宏定义。

注意:这两个引脚在HX711.C中会先初始化,修改了宏定义之后需要去HX711.C中将初始化的引脚也进行修改! 引脚初始化函数为:void Init_HX711pin(void);

五、代码编写
5.1 HX711.C
#include "HX711.h"
#include "delay.h"

u32 HX711_Buffer;
u32 Weight_Maopi;
s32 Weight_Shiwu;
u8 Flag_Error = 0;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106.5

void Init_HX711p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F端口时钟

        //HX711_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HX711_D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输入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初始化设置为0
}

//****************************************************
//读取HX711
//****************************************************
u32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us(1);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delay_us(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delay_us(1);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us(1);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void)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void)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s32)((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GapValue这个除数。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

}

代码 u32 HX711_Read(void) 说明:

函数中,count是一个无符号长整型变量,用于存储从HX711获取的数据。

i是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用于循环读取HX711芯片数据的次数。

延时1微秒用于确保时序的准确性。

函数通过设置HX711_DOUT和HX711_SCK的电平,使HX711传感器进入读取状态。接下来,函数使用while语句来等待DOUT的第一个脉冲到来。当DOUT为高电平时,表示HX711传感器还没有准备好,此时需要等待。当DOUT为低电平时,表示HX711传感器已经准备好,可以开始读取数据了。

当传感器准备好读取后,函数使用一个for循环来读取HX711芯片的i个数据位。在每个时钟周期中,函数将SCK设为高电平,然后将count左移一位。如果此时DOUT为高电平,则表示在该时钟周期内,HX711传感器向count的当前位中写入了1,此时需要将count的最低位设为1。

读取完24个数据位后,此时count变量中存储着24位的数据。此时需要将count的最高位设为1,以便扩展到32位。这可以通过将count异或0x800000来实现。

最后,函数将SCK设为高电平,并延时一个周期,然后将SCK设为低电平。该函数返回count变量作为结果,即为从HX711传感器读取到的数据。经过转换后即可得到被测物体的重量。

5.2 HX711.H
#ifndef __HX711_H
#define __HX711_H

#include "sys.h"

#define HX711_SCK PBout(0)// PB0
#define HX711_DOUT PBin(1)// PB1

extern void Init_HX711pin(void);
extern u32 HX711_Read(void);
extern void Get_Maopi(void);
extern void Get_Weight(void);

extern u32 HX711_Buffer;
extern u32 Weight_Maopi;
extern s32 Weight_Shiwu;
extern u8 Flag_Error;

#endif

5.3 MAIN.C
5.3.1 添加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X711.h"
5.3.2 初始化
Init_HX711pin();
delay_init();
延时函数需要自己加入,用于确保读取的准确性。

5.3.3 初始化完成后首先进行一次去皮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delay_ms(2000);
Get_Maopi();                                //重新获取毛皮重量
系统初始化过程中,需要确保压力传感器上没有物品,否则系统初始化会将当前的重量作为初始值,影响后面物体的实际重量。

5.3.4 测重函数
while(1)
        {
                Get_Weight();

        }
5.3.5 完整main函数(带显示屏显示)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it_HX711pin();
        delay_init();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Clear();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delay_ms(2000);
        Get_Maopi();                                //重新获取毛皮重量

        OLED_ShowChinese(0,0,0,16,1);  //当
        OLED_ShowChinese(16,0,1,16,1);  //前
        OLED_ShowChinese(32,0,2,16,1);  //重
        OLED_ShowChinese(48,0,3,16,1);  //量
        OLED_ShowChar(64,0,':',16,1);  //:
        OLED_ShowChar(112,0,'g',16,1);  //g

        while(1)
        {
                OLED_Refresh();
                Get_Weight();

        }
}

显示屏相关教学看我主页另外一篇文章:

0.96寸OLED显示屏显示字符串、汉字(stm32标准库)_stm32oled文字库-CSDN博客

六、测量效果

当前重量即单片机读取HX711芯片数据后经过转换得到的重量。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0749196/article/details/137042894

网友A:
针对不同压力传感器进行校准,以保证输出信号的精度和稳定性,从而准确反映被测量物体的状态。

网友B:
这个是ST的传感器芯片吗?

网友C:
HX711需要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D:
HX711是一款24位A/D转换器芯片,设计用于高精度电子秤

网友E:
应采用查询方式读取,等待DOUT为低电平作为读取的起始信号。

网友F: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增益值,以获得更准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G:
需要对HX711进行校准,以消除系统误差。

网友H:
需要严格遵守其规定的读写时序。时序错误可能导致数据读取失败或错误。

网友I:
压力和重量测量可能受到温度的影响,如果应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可能需要考虑温度补偿措施。

网友J:
在与HX711通信时,需要按照HX711的协议规范来读取数据。

网友K:
压力传感器信号易受噪声影响,可能需要在软件中实施滤波算法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L:
熟悉HX711的编程接口,正确读取和解析其提供的数据。

网友M:
在与HX711通信时,需要注意延时和同步问题。

网友N:
HX711具有一定的误差,需要进行校准和补偿。

网友O:
HX711的输出数据通常是24位的数字信号,需要进行适当的处理和解析,才能得到实际的压力值

网友P:
由于传感器的非线性误差、温度漂移等因素,测量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可以通过软件校准的方法,根据实际测量的已知重量,计算出校准系数

网友P:
HX711具有较好的抗干扰性

网友Q:
这个分辨率取决于哪个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