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请问贵司的MCU有没有具备I2S接口的?

楼主(2024-05-21):
请问贵司的MCU有没有具备I2S接口的?

网友A:
CW32系列MCU暂时没有I2S接口。

网友B:
基本上是没有具备I2S的接口的

网友C:
我觉得M0的内核应该没有吧

网友D:
可以选择其他MCU了,暂时芯源是没有

网友E:
你是想播放音频?用I2S?

网友F:
建议还是把你需求说出来,看看你的需求之后再研究怎么弄吧

网友G(2024-06-27):
IIS与IIC有什么区别?

网友H:
IIS目前有什么区别?

网友I:
这个不是一般M4系列的才行吗

网友J:
芯源暂时没有MCU支持I2S的

网友K:
我看芯源一般都是做控制类啊,不做数据处理方面啊

网友L:
这不是为了做音频的外设吗?芯源好像没有

网友M:
没有的,芯源一般都是ADC,DAC之类的多一些

网友N:
其实我觉得要用I2S的话,可以考虑国民技术的好像是有

网友O:
一般都是M3或者M4的时候会有I2S的

网友P:
没有啊,我看这个外设都不支持的

网友Q:
可以考虑用M3了哈,这个是一般支持的

网友R:
我看芯源是没支持,因为都是M0的内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