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方案

楼主(2024-05-21):
恒流2mA,每100uA增加一个档位。共20档位。即默认2mA,最大档位时为4mA. 有这种方案吗?

网友A:
楼主要不先百度一下 恒流源电路    ?

网友B:
我做过类似,可以实现的

网友C:
许多DAC 就是这种恒流源

网友D:
这种没问题啊,只要确认输入电压,负载情况

网友E:
DAC+运放不就可以了?

网友F:
要求不高的话,317就能实现了,原理如图:

使用20档的单刀开关,使用MOS管的目的是避免机械开关接触不好,影响恒流取样电阻的阻值。

大牛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求不高的话,317就能实现了,原理如图:

使用20档的单刀开关,使用MOS管的目的是避免机械开关接触不好, ...

fet的内阻算上了么?几到几百豪欧

该应用的电流极小,对于最大电流4mA档的312.5Ω采样电阻电阻而言,MOS管的内阻即使达到1欧姆,误差也不过0.3%,如果在乎它,可以适当减小采样电阻的阻值,个人认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集芯微电公司有一款PC3741有些功能的驱动器,恒流恒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许多DAC 就是这种恒流源

我们公司DC-DC也有这种恒流源的芯片PC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