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高速信号的走线层--表层

楼主(2024-05-21):
高速信号走线时可以通过表层走线也可以通过内层走线,即微带线和带状线的两种不同方式。
这里我们分析一下使用表层走线的方式进行走线对于高速信号有哪些方面的好处。

1.传输损耗:高速信号通过表层走线其传输时,损耗要小于内层走线。

2.传输速度:表层走线信号传输速度快;

3.工艺及成本:通过内层走线,则高速信号需要开孔或添加过孔,工艺复杂,成本上会高,
                      而表层走线,若无过孔的话,链路顺畅完整,工艺流程简单,成本损耗低;

4.现实应用板路的适配:现在多数平台绘制板路都提供两层或四层板,若是两层板,高速信号走内层的话并不能满足实际应用,
                                  高速信号走表层更贴合实际应用,且节省成本;

5.干扰影响:表层走线由于其线宽会宽一些,因而在满足阻抗要求的条件下,其信号衰弱相对内层走线会小一些;
                   同时,内层走线涉及到过孔换层,会出现阻抗不连续造成的信号反射及相邻线层走线时串扰的一些电磁干扰问题,
                   若在表层走线则可减少该问题;

6.散热效果:表层走线更有利于散热或在表层增加散热器件提高散热效果。

网友A:
看来走表层要优先。中间层用于桥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走表层要优先。中间层用于桥接比较好。

层数简单的还是表层好些,干扰较少

网友B:
中间层走信号。

楼主:
看功能需求吧

网友C(2024-09-28):
表层走线省去了开孔和过孔的需求,没有过孔的设计也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潜在的缺陷。

网友D:
内层走线涉及到过孔,会导致阻抗不连续,增加了信号反射和串扰的可能性,从而影响信号质量。